关于死胖子的几个问题咨询

楼主(2013-11-15):
近日入手死胖子一台,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想问问飞死胖子的朋友
1、电机和桨的配置,哪个配置比较合适这台FPV载机
2、电池配置多大容量适合,重量与航程兼顾如何配置?
3、舵机需要多大的合适?
请各位大侠给予指导意见啊,谢谢咯

网友:
正好回答一下,
2、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3s电池可以供用电,也就是图传和设备动力公用一个电池,优点是方便,缺点是有干扰。4s电池,动力好,但是需要给图传摄像头额外供电。另外3s电池手抛起飞可能有难度,4s手抛无压力,电池要用5K毫安以上杨的
1、根据你用的电池选电机,推荐你用好盈铂金60A以上电调,x2820 920kv电机,然后配个1147的木桨或者碳纤维桨动力会比较充沛,但是切记别长时间全油门,注意电调散热
3、舵机都要用全金属舵机,12g两个 17g两个 别买差了,因为胖子上开孔是根据电机大小开好的。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
楼主2006年就注册了,居然一个帖子都没法过,真是超级潜水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2006年就注册了,居然一个帖子都没法过,真是超级潜水艇啊

老孟还真细心,这是我的小号,虽然06年注册,刚刚找回来,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大号好不好。。。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大号好不好。。。顶。。。。

这捣蛋鬼又冒出来了啊,我问FPV的问题是帮你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