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加了云台、狗3、图传后精灵的感度如何设置????

楼主(2013-11-15):
今晚成功加装了云台图传,也升级到了4.0,想请教下,现在这个情况感度应该设置成多少???还是使用默认参数?谢谢了

楼主:
我最后采用了默认参数,飞得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后采用了默认参数,飞得还不错!

就是官网下载的那个默认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官网下载的那个默认参数吗?

是的。先升级,再导入下载的默认参数

网友:
重量增加了,感度要相应提高哦!

网友:
默认参数,调整好重心就ok

网友:
用不用调,自己试飞一下就知道了,根据感度要求,做出增大或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