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救,望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2013-11-15):
装I八测试发现
电机
启动不同步 ,在启动的时候有部分电机启动滞后,并且在低于10%油门的时候启动滞后的电机既然停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调行程校准了两次都感觉没啥问题 电调是好盈铂金30A,大疆V2飞控 马达怠速选择的是(推荐)停止选项选择的是(立即停止)希望各位指教,深表感谢!

网友A:
I8?电调线延长过吧?延长线连接可靠吗?

网友B:
你检查每个电调是否有烧煳的味,排除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已经解决
马达怠速速度选择(高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