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第三方固件连接naza的一点儿小经验

楼主(2013-11-15):
本来用dsx7飞naza,前两天又进了一个小四轴、nazalite和devo10,并且刷了3.1的固件。鼓捣了好半天,才大致设置出naza能用的参数。写在这里,给需要的朋友们。devo10的第三方固件取消了很多直观的设置,而采用了更为复杂但是搭配方式更自由的设置方式,因此我认为设置方法肯定不唯一,只是在这里写出我用的方法。也希望玩得更熟的devo10第三方固件用户,介绍一下自己的设置方法。

我用的是原装10通道接收机,除了nazalite的基本功能,也打算使用其带的舵机云台增稳功能。尽管舵机云台鸡肋,聊胜于无吧。新进的四轴是330,就是看中了体积小携带方便的特点。小的舵机云台比无刷云台轻了至少100克,这也是符合我的要求的。除了四个基本通道外,naza需要以两个通道,也就是两个三段开关控制gps-姿态-手动模式,和定向-对尾-普通模式,devo10的ffmod、mix正好是两个三段开关。控制云台使用aux4、aux5两个旋钮,分别对应横滚和俯仰。因此,我需要使用8个通道,

devo10的通道监测功能,可以看到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输入通道对应的自然是控上的各个摇杆、旋钮、开关,然而默认情况下,输出通道只有最基本的四个通道有输出,其他的开关、旋钮无论怎么动,输出监测都没有变化。因此,首先要解决输入与输出通道对应的问题。

刷固件之后,主菜单里有一项“设置界面”,其中包括普通、高级一、高级二三个选项。第一感觉是高级肯定更晦涩费解,因此在普通模式下研究了半天。混控的设置,大致是新建一个混控模式,然后选择输入通道,这个通道可以是开关或者是aux4\5旋钮,输出通道则对应四个基本通道以及gear\aux1\2\3\4\5。我没用过比dsx7更多通道的控,其实我只用它飞过直机,但设置naza的时候,感觉dsx7还是挺容易的,除了进工程模式,将其中一个通道对应的开关位置改变一下,剩下的都是调节舵量的问题。而devo10无疑是将这些设置,全都集成在混控里面了,应该说,这种方式更加原始,更直观。

然而问题就出现了,输入通道中,包括三个ffmod旋钮的位置,将这三个位置,即ffmod0\1\2都映射到输出的同一个通道上,我在接收机对应通道插上舵机,发现舵机实际上只能在两个位置动,并非naza需要的三个舵量输出,而且,在通道输入监测中,能看到其ffmod0\1\2对应的都是两个量。想了半天搞了半天,也没搞对。并且,将aux4\5旋钮映射到输出通道后,输出数值并非如旋钮般可以逐渐变化,而是拧到位置,就从-150瞬间变成150。插上舵机,舵机毫无反应。非常郁闷。

本来打算求助高手了,实在是无奈之际,我将主菜单中 设置界面 的 普通 改成了 高级一。惊喜地发现,这种模式下,控的设置大不一样了。继而调整为高级二,发现问题变简单了,其混控菜单里,是以经准备好了输出的通道,设置中,只要将输入的通道与其对应即可。比如第五通道中,新建ffmod0\1\2的混控,在设置中将输出选成 固定,即可将三位开关对应为该通道的三个输出点。aux4\5同理,只要将输出选择为 线性 就行了。

再经过舵量的简单调整,与naza的对接就搞定了。于是我想,模型资料储存了,若是将 设置界面 模式调整回 普通,那么,应该能从 普通 模式下,看到我在 高级二 模式下设置的混控,在 普通 模式下究竟应该如何设置。然而意外的是,选择成 普通 并且确定,控上显示 无效的模型设定。难道是说,普通 高级二 这两种模式,确实并非针对同一类型混控的模式?通过 高级二 设定的混控,在 普通 模式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我至今也没想明白,有没有高手来解释一下啊?

顺便说,devo10的做工和手感,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刷机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些搞好了的模型设定,后来琢磨,如果把菜单玩熟了,肯定是可以在电脑上修改这些文本格式的设定文件,来实现不同机型的设置。拷贝设定资料的时候,无非也是拷贝这些文本文件而已。不知这样做与直接调整遥控器本身哪个更复杂。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deviation真的非常好用,不用换高频头就可以兼容好几种接收,我的D7e, D10都刷了,一定要用advance2模式,各种复杂的混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技术经验贴,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