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家的X5 有没有用外置BEC

楼主(2013-11-15):
大家的X5 有没有用外置BEC呢?或者直接2S?

网友A:
3030,字数你妹

网友B:
高压舵机,直接2S,10个起落换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30,字数你妹
请解释

网友D:
请看我关于X5的历史帖子~~~

网友E:
自带的电调不是内建BEC嘛?

网友F:
我用的615直接用电调的bec 没任何问题 如果是原装高压舵,那就装个3030

网友G:
大力士bec

网友H:
我也是大力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