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航灯,发现这么个东西,不知有没有前辈用过?

楼主(2013-11-15):
这么个东西,输入12v,3s恰好合用。可以调整亮度、闪动频率。才几块钱,做航灯爆闪看上去挺方便的啊。体积应该比一次性打火机还小不少呢。

不过,输出上,卖家说是12v,若是这东西里面就是控制电路加功率管,那倒也可以理解。卖家说,最大输出电流8a。这么个小东西能控将近100w的led?没搞过什么模拟电路,不懂,请教老手们,这现实吗?

如果确实是12v输出,那么如果接3wled,应该怎么接?查了一下,3wled的电流大概700ma,压降大约3-4v。那么,直接串联四个led在正负输出之间就可以了吧?抑或是四个并联,这样将近3a电流,串一个12/3=4欧的电阻合适呢?不过这样的话4欧的电阻要抗36w,这电阻上哪找去啊。。。不得跟半块砖一样了。。。

求教,怎么接合理,是否有高手用过它,谢谢!

网友:
我用过 非常好用 多种闪灯方式 重量2克多 还便宜

网友A:
LZ能否PM我这个东西的全称或者某宝链接?

网友B:
一直用这个 轻便简单, 还有多彩控制器 也很便宜,控制彩灯条

网友:
搜索RGB控制器

网友:
坐等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否PM我这个东西的全称或者某宝链接?

直接tb搜索 led控制器 就行了,价格有高有低,还有带遥控编程的,不过都是一路输出。价格从3、4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输入有6-24宽电压输入,或者是12输入。看上去真是很合用,就是没倒腾过大功率led,您要是用好了,别忘来发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这个 轻便简单, 还有多彩控制器 也很便宜,控制彩灯条

嗯,您用的灯条是多少头的?多大电流?给个参数呗,谢谢。

网友C:
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测试结果

别期待我。。。我在期待高人指示。。。先期待来个高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期待我。。。我在期待高人指示。。。先期待来个高人啊。。。

我一直在用,具体的电流没有测试过,一般都是用成品灯带,功率不大,我用每米60灯的,驱动一米没有问题。我理解的这个控制器应该是给PMW给LED供电,非连续供电。

网友D:
这个东东貌似,单色光,灯带,模组,数码管类,产品的外置驱动吧,可以控制闪烁,亮灭,亮度,变化速度!light,启动开关,mode,选择效果模式,speed,变化速度!
接灯的话,买的时候跟老板说清楚,12v直流产品,接多少灯取决于你驱动器的功率,至于串并联,一般我们玩航模的,灯带模组什么的用的多些,这些产品,一般都是4根线头,并联自然没有问题,“串联”也可以,其实内在电路其实任然是并联(这种设计为了工程安装,长线敷设和安装方便),只是看起来像串联,所以也没有问题(亮化工程工程则不一定,考虑到线路过长,末端电压过低,或者干路过载)......
n年前做过一阵子的led灯带系列推广,现在忘的差不多了,说错勿怪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东貌似,单色光,灯带,模组,数码管类,产品的外置驱动吧,可以控制闪烁,亮灭,亮度,变化速度!li ...

多谢。

可是淘宝上卖这东西的十有八九也是不懂的,问了几个,都说能接灯带,有的连接多长都不知道。再等等,等高手出来给咱说说。

网友D:
可是淘宝上卖这东西的十有八九也是不懂的,问了几个,都说能接灯带,有的连接多长都不知道。。。

首先,你得知道自己需要12V灯带,需要一米多少颗灯的,软灯带,还是硬的,灯珠规格就不说了,航模的灯不需要那么精细,
选好自己需要的款,然后问别人,一米多少W,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驱动器功率上限  来选择灯带的长度,一般我们需要的灯带一米也就20-50W之间吧,也不一定,问问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知道自己需要12V灯带,需要一米多少颗灯的,软灯带,还是硬的,灯珠规格就不说了,航模的灯 ...

希望对你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知道自己需要12V灯带,需要一米多少颗灯的,软灯带,还是硬的,灯珠规格就不说了,航模的灯 ...

我并不是想用灯带,因为夜里基本不会飞行。主要是想在上面接3w的led,用这东西控制闪光,白天空中辨别姿态用。

设想的3wled,单个压降3-4v,电流不超过700ma。四串的话看上去没问题,但没搞过3wled,不知道会不会有一致性差导致某一个led烧毁之类的问题。或者加限流电阻,但不知道大功率led是否可以像小led一样简单计算。

网友:
你灯电压12V?

网友:
一般单颗灯,5V   12v     常见,   24V    少见,3-4V反正我是没见过,不肯定存不存在,单颗灯里面的电路可能不是我之前说的那样,所以不好说什么,我的建议是,就算是买单颗灯,你直接买12V
直接并连算了!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E(2014-01-05):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是想用灯带,因为夜里基本不会飞行。主要是想在上面接3w的led,用这东西控制闪光,白天空中辨别姿态 ...

大功率led不像普通草帽led那样接个限流电阻就能使用的,大功率需要恒压横流驱动模块,你要在每个led前端装一个,楼主这个控制器不错,我也去搞个哈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led不像普通草帽led那样接个限流电阻就能使用的,大功率需要恒压横流驱动模块,你要在每个led前端装 ...

搞定了上电路图啊

网友:
输出只有一路感觉做航灯有点单调,设想航灯应该交替闪烁,如果装几个控制器闪烁的也不协调啊。。。纠结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
我也是接的led5MM的,准备3W的,只能加电阻!好像有个公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