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磷酸铁电站解决外场充电问题

楼主(2013-11-18):
飞场比较远每次去飞都要开车数十公里,去个半天太不划算,去一天电池又不够,纠结数月终于痛下决心做个充电站来用用,在潜水多日后参考了各位大侠的作品后制作了三个充电站,在此感谢论坛上分享制作经验的各位大侠。
1、采购A123磷酸铁锂电池若干片,我计划组3个4S 20AH磷酸铁电站,就采购了12片A123电芯,这玩意也不知道哪家质量好,反正某宝上很多,找个销量大的买基本没错

电芯买来要检查下正负极,用记号笔标注一下,最好用耐高温胶带贴一下,防止短路

2、准备一些附件材料,比如电量显示器、开关、平衡线等等

3、焊接电芯,办法有很多,有人用铜片+螺丝,有人用电线焊接,我是直接把电芯串联把极耳直接焊起来

4、电芯保护措施:用点绝缘材料把电芯极耳保护起来,我用的是耐高温胶带+青稞纸,整个电芯用普通的卡纸包裹,别忘记焊平衡线和充电线

5、检查一下每片电芯的电压,尝试充电。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某一片电芯的电压特别低甚至充电器都不识别,这时候就要用点手段了(54楼公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64027&pid=11175383

6、套热缩膜

7、安装电量显示器和总开关,总开关是用于平时不用的时候关闭总电源用的,电量显示器用于随时观测电池电压,并且可以设置一个最低报警电压。图上的那块安装板是在刻字的地方雕刻的一块亚克力板

8、装入设备箱

9、充电,只要充电器功率足够还是电流大一点比较好,要不然充电时间太长

10、成品

不要找我要这些东西的某宝链接,第100楼公布

网友:
沙发,顶起,膜拜下~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焊接

网友:
有卖还用自己做吗

网友:
吊人胃口

网友:
100楼,还很远

网友B:
有汽车 直接 电瓶充电不就 好了。

网友:
充电器改换了

网友C:
分成三个体积太大,充电器也不适合外场。改pl8之类。我用8s3p的单体20ah。 26v 60ah

网友:
看楼主是想商品化的节奏

网友D:
充电包不错,这充电器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包不错,这充电器就。。。。。。

充电器嘛,哈哈,我没有太大型的电池,最多也就是4S 3600的电池,用个B6也够用了,再说这B6比较小正好可以放进箱子里,就放里面再也不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成三个体积太大,充电器也不适合外场。改pl8之类。我用8s3p的单体20ah。 26v 60ah

不是有意分成三个,是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每人配发一个,箱子的配置是可以扩容成3组20AH都放进去的,看需要再扩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汽车 直接 电瓶充电不就 好了。

汽车充电很危险哎,有可能导致走的时候发动不了汽车啊,现在都是自动挡车子推都推不来火,而且汽车电瓶也不便宜啊,弄坏了换电瓶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焊接

把需要焊在一起的极耳折叠在一起,把折叠处满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嘛,哈哈,我没有太大型的电池,最多也就是4S 3600的电池,用个B6也够用了,再说这B6比较小正好可以 ...

我的意思是B6的功率太小了,你外场充电要多久才可以吧3600MAH的电池充满啊?

楼主:
这就要看需要了,朋友测试过充5000的电池大概花费了25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需要焊在一起的极耳折叠在一起,把折叠处满焊就行了

铝不是不能普通方法焊吗

网友:
目标50楼

网友:
楼主厉害,,,我只做了一组~~~~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弄得规整,看我做的破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弄得规整,看我做的破玩意儿!

能用就行,解决充电问题是关键

网友:
楼主做的充电站很精致,但是充电器太不给力,换个PL6吧

网友:
这个50L得到啥时候啊?

网友:
顶你到50L 我去!

网友:
顶你到50L 我去!47

网友:
顶你到50L 我去!48

网友:
顶你到50L 我去!49

网友F:
顶你到50L 我去!50505050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你到50L 我去!5050505050了

兄弟!你还真认真

网友G:
以楼主这样的配置一点也不经济,重复投资和浪费,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如果是我的话,拿组电池包的钱去直接买需要的电池,足够你外场飞2天

楼主:
拿到手的几片电芯如果出现某一块电压特别低的,就算组好以后充电器可能都不会认,我其中有2组就出现这个情况,平衡线接上充电器检测不过,只能读取3片电芯的电压。这种情况就需要把那块电压很低的电芯拿出来,找一块电压正常的电芯,把2块电芯的正极和正极、负极和负极接触上,可以焊接临时线连接,注意:碰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火花!碰过之后再量电压一般可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楼主这样的配置一点也不经济,重复投资和浪费,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如果是我的话,拿组电池包的钱去直接 ...

500块钱够买几个电池出去飞2天?

网友:
Angel俱乐部前来顶楼主的肺。。。。顶顶更健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拿到手的几片电芯如果出现某一块电压特别低的,就算组好以后充电器可能都不会认,我其中有2组就出现这个情况 ...

我的3S格式电池中间内块电芯电压正常充好都是4.17 但是2分钟后中间内块直接掉到3.6了 其它的都3.9。。。这个要咋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3S格式电池中间内块电芯电压正常充好都是4.17 但是2分钟后中间内块直接掉到3.6了 其它的都3.9。。。这 ...

你这个基本属于电芯质量问题了,无法解决的,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基本属于电芯质量问题了,无法解决的,更换电池

哎 悲剧了 论坛收的二手 当时没机机试 强烈鄙视那个人

网友:
我顶到100楼,看看什么价格

网友H:
做外场包,只有俺一个人用塑料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外场包,只有俺一个人用塑料箱吗?

塑料箱一样啊,只不过我做这3个其中有两个是送给一起玩的模友所以就定制了几个箱子,好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不是不能普通方法焊吗

厂家一般会把电芯的极耳用锡片加长,焊接是焊在锡片上。如果没有锡片加长就需要用铜片铆接或者螺丝连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500块钱够买几个电池出去飞2天?

1500元可以买多少4S电池,再算算电池寿命和平均消耗,不难得出结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汽车充电很危险哎,有可能导致走的时候发动不了汽车啊,现在都是自动挡车子推都推不来火,而且汽车电瓶也 ...

用汽车电瓶最好,有专门的亏电保护线,电压低于11.8V就断电了,然后发动汽车,5分钟电瓶又恢复到13V了,汽车发电机的充电电流很大的几十A

网友J(2014-01-16):
引用 楼主:
这就要看需要了,朋友测试过充5000的电池大概花费了25分钟

如何充的    电流设置几A?  请教LZ  10A电流用多少号的线??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汽车电瓶最好,有专门的亏电保护线,电压低于11.8V就断电了,然后发动汽车,5分钟电瓶又恢复到13V了, ...

朋友!!着车充电更危险了  !!!!!!!!!!!!千万当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充的    电流设置几A?  请教LZ  10A电流用多少号的线??先谢谢了!!!!!!!!!!!!!!

设置8A充5000的电池大约25分钟,另外10A电流我是用的12号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8A充5000的电池大约25分钟,另外10A电流我是用的12号线即可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500元可以买多少4S电池,再算算电池寿命和平均消耗,不难得出结论

人家是1500/3呃,3个人每人一个外场包的。500块也就买3块电吧,飞两天恐怕够呛

网友:
我也组了4S铁锂,不过只有10AH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人家是1500/3呃,3个人每人一个外场包的。500块也就买3块电吧,飞两天恐怕够呛

现在已经不是3人一人一个电池包了,现在是4人一人一个20AH的,1人有个8S 50AH的包,基本确保5个人玩一天

网友L(2014-03-28):
必须先顶。我正好准备做一个外场包

网友M:
顶下到100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