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有刷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3-11-16):
诸位模友我有一台
船模
减速器是“四拖四”想要用一个遥控通道控制四台
电机
的正、反转及无级变速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调?是否可以用两个“一拖二”电调然后再用Y线联接后用一个遥控通道去控制,这样接线是否可行?恳请内行的模友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谢!

网友A: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5UQ[BL(6~BS2JV6W}N6[%S.png
我的云台左右旋转有顿挫感,请教老鸟们啥原因啊?三轴无刷云台,品牌是IPOWER GBM4114-120T

楼主:
怎么没有模友参于指点,是不是所提问题太简单?

网友B:
有刷电调只要功率足够可以带多个电机,LZ的方法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