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vision造成失控的原因,这是那门子的设计啊

楼主(2013-11-16):
精灵2的控,拆开很容易就掉出为天掉,没办法,线我又插进去了.哎

怎样升级遥控固件,我接线打开DJI Phantom 2 Vision Assistant_1.01好像没反应

网友:
线头插回去怕怕,需要焊接一下吧?

网友A:
楼主,您好。天线端需要重新焊接才能正常工作,拆后盖时只有电源插线连接前盖。您可以拨打400售后服务电话联系返厂维修。
精灵2暂时未有更新固件,您所下载的是调参软件。

网友:
楼主凶猛异常,不可直视。。。

网友:
果然不同寻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天线端需要重新焊接才能正常工作,拆后盖时只有电源插线连接前盖。您可以拨打400售后服务电话联 ...

有啊,我双11买的,回去链接调参提示固件升级,就升了啊!!求解释!

网友:
嘿嘿,和我一样天线脱了,你直接插回去是不行的,要把白色的胶去掉,把残留在板上的插座去掉才行的我淘了个线带 ipex 插头的,

楼主:
白色的胶,用什么能去掉,用手扣得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的胶,用什么能去掉,用手扣得掉吗?

用小刀片吧……

看,从原天线插座上取出这个头,不然你没法弄!!!

楼主:
看来我也要自己弄,本来打算返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也要自己弄,本来打算返厂的

自己弄,你还要购买这种插头的线!!!

IPEX UFL跳线 50欧 1.13线 同轴线 射频连接线IPX-IPX 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弄,你还要购买这种插头的线!!!

IPEX UFL跳线 50欧 1.13线 同轴线 射频连接线IPX-IPX wifi ...

中间剪断后,自己焊接回去再包上热缩管,插上原插座就可以用了!

楼主:
这个可以吧

网友:
字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數字數~頂!

楼主:
我也扣掉了,发现是线头质量的问题,很脆弱的说,不是设计的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扣掉了,发现是线头质量的问题,很脆弱的说,不是设计的问题,不好意思。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质量问题
要么就是暴力造成

网友:
涂胶里面又包了层热缩管吗? 如果是的话,就真有多此一举了,容易掉就理所当然了

楼主:
我想知道白色的胶叫什么名字,我想买来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