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 93CAT 浆问题

楼主(2013-11-16):
最近入TS93cat

电机 TP4050 KV 2010
电调 海王180A
不知道浆 442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了

搭多大的

网友A:
我电机比你小,3674,KV比你高,2200,用的是642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机比你小,3674,KV比你高,2200,用的是642桨~

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机比你小,3674,KV比你高,2200,用的是642桨~

也是TS 93 速度咋样?

网友B:
5237三叶,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37三叶,应该差不多

直径会不会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电机~

电机TP3640L
速度124.9KM/H

网友C:
TP4050. 2200KV.    海王180    445桨  目前跑135.7

网友:
都是120以上的速度恐怖呀~~~

叫我们这种徘徊在130之间的选手怎么办噢~

楼主:
目前暂定4074 2200KV  55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4050. 2200KV.    海王180    445桨  目前跑135.7

我是新手,请教速度是否与电池大小有关呀?

网友D:
KV低了,起码2400,跑4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低了,起码2400,跑442

2200KV还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00KV还低?

玩CAT本来就是要高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CAT本来就是要高流高压

可以玩低硫高压大奖

网友:
能够跑到130码应该是条不错的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搭多大的

能多大上多大,只要不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237三叶,应该差不多

5237在虾上的速度是100出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5237在虾上的速度是100出头的样子

5538  4074 2200kv样子 速度大概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5538  4074 2200kv样子 速度大概多少

双浆估计 110左右

这个浆压根用不了4074这么大的电机,直径28的马达都够了,最多用个直径36的,
用那么大的马达完全增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浆估计 110左右

这个浆压根用不了4074这么大的电机,直径28的马达都够了,最多用个直径36的,

三叶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桨

知道,你跑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2014-11-30):
引用 网友C:
TP4050. 2200KV.    海王180    445桨  目前跑135.7

请问你的4050是竞赛的还是普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4050是竞赛的还是普版本的

普通版的

网友:
陈年老贴了

网友(2015-03-31):
引用 楼主:
目前暂定4074 2200KV  5538

请问LZ用这个5538浆跑下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