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才完美?

楼主(2013-11-16):
想请教哥们好久了……
坦克的喇叭音质,其实多少Ohm多少W才算理想?
功率小的,音量又不够大;功率大的,音质又不理想。
请问哥们,该怎么分辨音质佳音量又大的喇叭?

网友A:
丁大姐又想捣鼓喇叭了?我觉得模型那方面都应讲究比例,包括声音,如果音量太大反而与模型本身的比例不太协调了,当然音质是越高越好。

网友B:
加个功放板解决一切,平时还可以拿来放歌听。。多爽啊!!!!

网友C:
丁大姐你是要安功放吧。。。再听听《凤凰传奇》的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丁大姐又想捣鼓喇叭了?我觉得模型那方面都应讲究比例,包括声音,如果音量太大反而与模型本身的比例不太协 ...

请问你的喇叭是多少欧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功放板解决一切,平时还可以拿来放歌听。。多爽啊!!!!

功放板是啥东东?我是电子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丁大姐你是要安功放吧。。。再听听《凤凰传奇》的歌

我想音效完美些……

网友D:
光喇叭好还不够,还得再来个壳子,叫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喇叭好还不够,还得再来个壳子,叫音箱!

音箱对音质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音箱对音质有影响?

当然,更浑厚,其他说不清,自己体会吧。

网友:
必须要有音响。。。。。你想想高音喇叭和低音炮的区别。。。。

网友:
坦克模型上用的话,低音会让引擎声更浑厚有力,当然细节也要能听清才行,所以尽量选择全频偏低音的,3寸,4欧5W!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放板是啥东东?我是电子痴啊……

类似驱动喇叭的电路,尤其大功率的喇叭,即使直接接信号线能响,但效果肯定不好,需要加功放板。

网友:
声音一方面是发音源,另一方面是共振腔。现在感觉还要能压的住坦克的杂音

网友:
去研究下声学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更浑厚,其他说不清,自己体会吧。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驱动喇叭的电路,尤其大功率的喇叭,即使直接接信号线能响,但效果肯定不好,需要加功放板。

哦~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你!

丁兄客气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应。不懂哥们有用这款2.5寸4欧5瓦全频喇叭吗?

楼主:
田宫音箱右边的小孔,是否会影响音质?

网友(2013-12-30):
加个  整流器   吧 你自己到Tb上搜一下   汽车里面的 都是串了 10来个在里面 几块钱一个不贵

网友:
在接一个高转低切换器低音就更好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F:
小丁你那个红盘喇叭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上功放+低音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丁你那个红盘喇叭效果怎么样呢?

音质很理想,磁铁很厚,比HL原厂好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音质很理想,磁铁很厚,比HL原厂好很多!

有没有装入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装入音箱?

没有。但装得下音箱的话,音质会更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但装得下音箱的话,音质会更理想。

明白了!!!!!!!!!!!

网友:
喇叭声不够,是板子推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田宫音箱右边的小孔,是否会影响音质?

孔是导向孔,主要辅助低音的。小喇叭低频天生就不太好的。中高频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