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的浆都断了

楼主(2013-11-16):
这得多大劲,cnc的浆都断了,打到鱼了?,但是船直线的时候很平稳啊,不像是打到东西了

网友:
不奇怪,我O3.5已经跑断过好几只CNC桨了

网友A:
我已经打断好几个了,一点都不奇怪     难道你还是第一次?????????????????

网友A:
我已经打断好几个了,一点都不奇怪              这样跑起来声音会很响,回头率会相当高。                          难道你还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打断好几个了,一点都不奇怪              这样跑起来声音会很响,回头率会相当高。                 ...

就像普通车换个赛车排气筒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打断好几个了,一点都不奇怪     难道你还是第一次?????????????????

这是楼主的初夜。

网友:
材料不行,要a不就是打到王八了

网友:
浆的矢量。硬軸与孔的间隙配合。装配精度。这些都影响浆在水里的效率。

网友:
暴力,铝桨比软轴更易坏?

网友:
一定打到了水里东西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损耗总是有的吧

网友:
CNC不是代表不破損的

网友:
浆的厚度和材料,做工有关系,有些CNC浆就不会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