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第二次飞行炸鸡了~怀疑APC桨射桨或电机停转 求来帮忙大家分析

楼主(2013-11-16):
第一次飞行蛮顺利 飞行了5块电池
等第二天飞行的时候呢 全程gps模式然后突然往一边歪了 然后以为是飞控出了问题 赶紧打舵加油视图稳住鸡鸡 最后还是摔了
从6M的高空摔下 损失3个桨叶 1个飞越650的折叠脚架
更新炸鸡视频

疑似电机停转?

回来后找出日志进行分析

发现是M3机臂动力出现问题 飞控都加油到满油了试图稳住飞机姿态 结果m3无反应

本以为是电机电调出现问题 但是后来仔细一分析飞机残骸和日志发现不对

本来整机的震动0.5都不到 出事后直接直线上升飙升到4 我想如果没有炸鸡应该震动还会更高
这就奇怪了 如果m3电机停转或者出现问题 那肯定震动也没这么离谱

后来一看飞机才恍然大悟

m3连根断啊 如果是炸鸡后扫地 而折的话 为啥电机毫无损伤 而且当时没有找到断掉的桨叶残骸

另一侧的桨叶全部扫地受损

怀疑是飞行中m3电机的apc桨叶射桨然后造成推力不够 射桨后不平衡导致整机震动直线上升 最终造成的炸鸡

日志:http://log.xaircraft.com/report.htm#2013_11_15_005543.250_8.4.00.19

网友:
会不会桨夹松动了。APC射桨的可能性不大。那个材质很硬。

网友A:
松桨夹的概率更高

网友B:
断浆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机子歪了,波形肯定上去,看看动力吧,我有个电调元器件可能由于震动虚了,电调刚飞都没事,升空打方向坠了,下来没发现问题,在地面低速运转,问题来了过几分钟电机有个转不起了才发现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浆的可能性极小。

更新了炸鸡时候的视频 听声音怎么感觉像是电机停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桨夹的概率更高

更新了炸鸡的视频 炸鸡的时候 瞬间电机好像都一点声音没有了 电机停转?

网友C:
请问Lz 飞行日记是从什么设备上调出来的

网友:
视频那么像停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 飞行日记是从什么设备上调出来的

飞控上面啊

网友D:
那个APC哪里来的?断得很离谱,没见过这么断的,可又没见APC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上面啊

你是什么飞控?

网友:
APC 是不可能设射桨的 除非你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APC哪里来的?断得很离谱,没见过这么断的,可又没见APC射过……

淘宝买的啊 销量最高那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啊 销量最高那家

很多人说桨是损耗品,不该买很贵的,我不这么认为,APC的桨可以14万多转不射(官网有),有其他的桨能做到吗?话说多轴的转速都是很慢的,我都没见过过万的转速,用APC的话应该不会射……这桨十有八九是假的,要不就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5iMX我爱模型呀,这图都不给我看,你那apc哪家买的 发来我看看,鉴定下真假

网友:
换换电调试试

网友:
还好没有飞多高

网友:
走過必留名!幫頂一下

网友:
桨架可能性

网友:
apc 是名桨么

网友:
血的教训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炸鸡的视频 炸鸡的时候 瞬间电机好像都一点声音没有了 电机停转?

桨夹松了桨停转了,纯电机转动声音很小的

网友:
亮点在2个电机放到碳管里面

网友:
看帖 后回帖是美德,拿分 走人,哈哈

网友(2013-12-16):
看桨断的情况,不像是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