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刚入门电车用无刷电机还是有刷的好?

楼主(2013-11-16):
刚入门电车,知道有刷的比较慢,但是比较便宜。我就想问一下开始有没有必要用无刷的

网友A:
有米就上无刷(有感无刷线性好) 无米有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米就上无刷(有感无刷线性好) 无米有刷也可以

大神请教一下有米又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教一下有米又是啥意思

米就是钱的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就是钱的意思啦

搜噶,学习了

网友:
先看你玩啥车啦!追求速度 暴力的肯定无刷啦......再者看你的资金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