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naza lite 配中特威蜘蛛30A电调用不用再配ubec供电

楼主(2013-11-16):
如题,naza lite 配中特威蜘蛛30A电调用不用再配ubec供电。因为中特威蜘蛛30A电调没有5V输出的。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不行!必须使用naza自带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必须使用naza自带电源!

谢谢指点,使用好赢的30A铂金就不用naza的自带电源了吧?不辞吝教!

网友:
╭ ║╭══╮    ┌═════════┐
╭╯帮顶║═ ║ ║
╰⊙═⊙╯ └══⊙═⊙══~..
【论坛车贴免费领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必须使用naza自带电源!

中将您好:我刚定的naza lite +GPS一套(999元), 里边应该包含电源模块吧(多功能模块里是不是带电源模块)。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用没有5V输出的ZTW30A电调了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将您好:我刚定的naza lite +GPS一套(999元), 里边应该包含电源模块吧(多功能模块里是不是带电源 ...

DJI所有的都有电源模块,最好用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所有的都有电源模块,最好用自带的。

谢谢指点,新手的每一点进步,都需要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将您好:我刚定的naza lite +GPS一套(999元), 里边应该包含电源模块吧(多功能模块里是不是带电源 ...

包含电源模块的 祝你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将您好:我刚定的naza lite +GPS一套(999元), 里边应该包含电源模块吧(多功能模块里是不是带电源 ...

电调的电源线红线后期都需要挑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电源线红线后期都需要挑掉的

记住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电源线红线后期都需要挑掉的

请问山羊老师电调的电源线红线后期都需要挑掉的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把电调3根插飞控的线, 中间那根红色正极线挑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山羊老师电调的电源线红线后期都需要挑掉的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把电调3根插飞控的线, 中间那根红 ...

是的 要把中间的那个红线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要把中间的那个红线挑掉。

ztw 蜘蛛30a不是本身就不带5v输出吗
为什么还要跳掉中间红线呢,那意思不是还是有5v输出吗??

网友:
ztw蜘蛛本身不带输出  直接插

网友D:
铂金30也是直接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铂金30也是直接插

谢谢指点!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E:
好呀 蜘蛛电调 信号线是黄线还是那个棕色线
你的电调怎么设置的油门矫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呀 蜘蛛电调 信号线是黄线还是那个棕色线
你的电调怎么设置的油门矫正

颜色最淡那根是信号线,油门的话可以逐个直接插在接收器上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新手的每一点进步,都需要大家的帮助。

大哥您也是中将啊!!!

网友F:
话说必须用自带的IO模块

楼主:
徒有虚衔啊,原来玩固定翼、3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