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2PL,哪位大神会修或者知道怎么修的没?

楼主(2013-11-16):
futaba 2PL 27MHz的遥控器,改了控电。之前正常使用,现在插上电源后没任何反应(没声音,显示屏没任何显示),电源线路没问题,看来是电路板的问题,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图里面那个元件烧了?那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
是不是电源插反了?

网友A:
量一下迷你的7805模块有输出没有估计是那个烧了要不就是电源没接好

网友B:
光我修过的因为接3S锂电导致坏控的不下十例了,这个问题正如楼上所讲,先查稳压IC,一般都是780X或者1117等,这些元器件都有一定的耐压范围,通常接锂电最先烧掉的就是它。检查也很方便,首先找到这个IC(通过标识),然后通电,把万用表黑表针接地,然后分别量三端的两头,一个应该是输入电池的电压,另一端就是输出电压,一般JR控输出的是3.3V,futaba的是5V,如果低于这个电压或者压根没有电压那就说明这个元件坏了,然后照着这个IC买一个换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迷你的7805模块有输出没有估计是那个烧了要不就是电源没接好

哪一个啊?不懂啊,能不能帮我在图上圈一个呢?是不是这个?通电后这个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我修过的因为接3S锂电导致坏控的不下十例了,这个问题正如楼上所讲,先查稳压IC,一般都是780X或者1117等 ...

大神,能不能帮我标下是哪一个?我刚才试了下,发现这个元件很烫,是不是它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帮我标下是哪一个?我刚才试了下,发现这个元件很烫,是不是它呢?

不是这个,这个应该是高频头上的,我说的在主板上,你需要拆开主板找和这个样子接近但尺寸相对较大点的那个元件。

楼主:
本人对遥控器一点都不懂,实在不明白各位大神所说的,所以多放几张图,还请改各位多多包涵,多谢各位耐心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这个应该是高频头上的,我说的在主板上,你需要拆开主板找和这个样子接近但尺寸相对较大点的那 ...

主板上哪一块啊?确实不懂啊,大神帮忙看下是哪个。又拍了几张图了,还望耐心指导~~多谢了~

网友:
一般是这个挂了,不过看你这个貌似是好好的,量一下另一侧和负极之间的电压,你的高频头很烫貌似应该是有输出的,要再仔细研究了不看东西是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