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又出新版本了,知道增加了什么功能吗?

楼主(2013-11-16):
又出3.16了,这个又有什么新功能呢?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3.1rc6吧?图上看不清。

意思是3.1版本正式发布之前,的第6个测试版。

经常翻-墙啊你,你的指点飞行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翻-墙啊你,你的指点飞行抽问题解决了吗

不要翻啊。APM几个相关的网站都能访问啊,就是google_group有式会抽风。

指点飞行,降低航点的加速度,就不会坠毁了,但还是有问题。rc6新加的参数限制角速度,也有改善作用,但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我的用不了 刷rc5 就是出现 bad gyro heal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翻啊。APM几个相关的网站都能访问啊,就是google_group有式会抽风。

指点飞行,降低航点的加速度, ...

呵呵 我是QQ啊 忘记我了吗  我在DIYDRONE上给你提出过降低ACCEL的建议啊

网友A:
我的固定翼倒是非常稳定,也是用的APM,压线转弯盘旋自动航点等所有模式都非常稳定,最近也在关注多轴,没场地无奈啊,只能转多轴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固定翼倒是非常稳定,也是用的APM,压线转弯盘旋自动航点等所有模式都非常稳定,最近也在关注多轴,没场 ...

国外网站人太少,就几个大神,都忙死了。没时间回复。
你的回复我当然记得了。

你固定翼用什么载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网站人太少,就几个大神,都忙死了。没时间回复。
你的回复我当然记得了。

天行者 ,由于老版2.62有个高度BUG 飞丢一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网站人太少,就几个大神,都忙死了。没时间回复。
你的回复我当然记得了。

你的指点飞行毛病是不是通病,别人有没有遇到。如果只是飞预先写好的航点会不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先写航点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实时指定目标点有问题,
有人说可以解释我的现象,并且RC6已经有一个现实 ...

会不会和数传有关系

网友A:
谁是msk7-ripe  他建议了一下就加了角速度参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是msk7-ripe  他建议了一下就加了角速度参数啦

那个人建议限制角速度的加速度。实际上加入的是限制最大角速度。似乎是正好开发者本来也准备加的。

数传应该没事,因为晃动之后,如果没有坠毁,他仍然会飞到正确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是Guilde和Auto之间的区别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人建议限制角速度的加速度。实际上加入的是限制最大角速度。似乎是正好开发者本来也准备加的。

数 ...

LOG能否记录发送的经纬度,看看有木有问题,我最近做的AAT 由于图传音频电路有问题 传过来的经纬度就会偶尔乱掉,导致AAT乱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G能否记录发送的经纬度,看看有木有问题,我最近做的AAT 由于图传音频电路有问题 传过来的经纬度就会偶 ...

log里没有找到。就没有研究。
你用音频传,加个校验码啊。有问题的,就直接扔掉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能否记录发送的经纬度,看看有木有问题,我最近做的AAT 由于图传音频电路有问题 传过来的经纬度就会偶 ...

我好想在ebay上看到过你,一样的头像。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og里没有找到。就没有研究。
你用音频传,加个校验码啊。有问题的,就直接扔掉呗。

有个checksum校验,但是依然会有错误的数据通过校验,怀疑是音频电路的VPP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checksum校验,但是依然会有错误的数据通过校验,怀疑是音频电路的VPP不匹配导致的

你的checksum几位的,搞个两个字节,crc16,基本就不会错了。

偶发性的问题,用个校验就算了,提高通道的性能所花的成本可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