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伸手看看怎样做先可以飞

楼主(2013-11-16):
是否太重43g还是什么不对飞不起来

网友A:
43克,加上电池的话,确实重了点,不过应该能飞起来。是否螺旋桨安装不对?

网友B:
重了,可以再做轻点

网友:
楼上的不错!

楼主先检查一下螺旋桨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重了点吧,我改的加图传,摄像头和图传摄像头动力的共电模块才31g

金星达改的23.7g

不过都不带电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克,加上电池的话,确实重了点,不过应该能飞起来。是否螺旋桨安装不对?

看图片方向无裝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可以再做轻点

请问用什么接收?4ch?

网友D:
什么机型,好重啊
把电池吊着,看能离地不,能的话就是带电池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接收?4ch?

6110E,六通道的。多出的两通道还可以控制开启CF之类的功能。把排针拆掉,重1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10E,六通道的。多出的两通道还可以控制开启CF之类的功能。把排针拆掉,重1克

谢!我的控是F记及华记,6110E不行
如改版7e可用6110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型,好重啊
把电池吊着,看能离地不,能的话就是带电池太重了

买机时是用3楼的电机及桨,用350mAh衹能飞2米高后下坠。
改用现在这款电机及桨同样用350mAh飞不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我的控是F记及华记,6110E不行
如改版7e可用6110E吗?

刷给力固件即可啊,DSM2协议

网友D:
楼主现在什么电机和桨,电机转速够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重了点吧,我改的加图传,摄像头和图传摄像头动力的共电模块才31g

什么图传?详细点介绍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给力固件即可啊,DSM2协议

谢,买个6110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什么电机和桨,电机转速够吗

近似小飄虫的电机及伟力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似小飄虫的电机及伟力桨

7*20和7*16的貌似动力差不少呢,同样大小转速也可能不同,另外是强磁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图传?详细点介绍下可以吗?

200mw迷你图传,某宝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