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敬请指导

楼主(2013-11-16):
我是新手,入魔近3个月,小机华科尔120,现在对尾飞行悬停左右侧飞自如,对头不太行,(沒练过樸似器)头个月小炸几次提高修机水平,自认动手能力还行,准备上450。玩玩3D,小机不好玩3D。
以买的和在路上的有:
机身        COMET500 仿亚拓450级电直450空机6通450V2金属版450
电调        好盈铂金40A 带UBEC
电机         新款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 450暴力马达 。配12齿轮。
电池           有2节狮孑3S    2200    25C
遥控器      华科尔D10
接收          华科尔1002
现在的问题是跎螺仪和舵机,跎螺仪本想上个浩马特 HB730 双感度 锁尾 陀螺仪,但坛里说跎螺仪一定要好的,就看了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不过价是730的两个了。斜盘舵机想上,越辉盛MG90S。不过更看好,EMAX银燕ES09MD 450斜盘专用数码舵机。关键是锁尾舵机,futaba s9257太贵了,看了几款,1:ALZRC - S9257 450 数字锁尾舵机/1520μs RCS-S9257A ,2:
450电直 CYS S9257 金属数字空心杯 锁尾舵机 替 FUTABA S9257 。3:450电直数字Goteck GS9257空心杯锁尾舵机替 FUTABA S9257/ DS520。4:固朗450 N590数码锁尾舵机 数字舵机取代S9257 盒装 KDS 2004-2。百元內的东西,新手不懂瞎看敬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想上450的话,在空机本身精度和质量可以的情况下,选择设备尤其是陀螺仪必须要用性能好的,但是不一定要多贵,你说的飞越GY650那个是可以的,不要说贵那个性价比在众多真正高性能的单轴陀螺仪里已经很高了,但是要配个性能不错的数字锁尾舵机推荐FS9257M性价比很好才60到80之间,这个就够用了,斜盘的话上金属齿恒吉933,也很不错的。450想飞好了,进步快就得用好的设备和空机,否则的你会很头疼的。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上450的话,在空机本身精度和质量可以的情况下,选择设备尤其是陀螺仪必须要用性能好的,但是不一定要多贵 ...

还有就是大桨瞎买,木桨玻桨碳桨都买了。

网友A:
另外想飞好450级电直,模拟器最好还是练练,真的有帮助,能有效的减少炸机。对了顺便要买个电池电量显示报警器,那个有用的,能够避免电池过放,飞行时可以设置成3.6V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大桨瞎买,木桨玻桨碳桨都买了。

没关系的,可以互换练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上450的话,在空机本身精度和质量可以的情况下,选择设备尤其是陀螺仪必须要用性能好的,但是不一定要多贵 ...

谢谢你,想用金属齿的这个可以吗。银燕 EMAX ES9258 27g 数码金属齿舵机 替代 9257 DS520 450用

网友:
陀螺收个二手的futaba401吧,也就200左右,效果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想飞好450级电直,模拟器最好还是练练,真的有帮助,能有效的减少炸机。对了顺便要买个电池电量显示报警 ...

谢谢,一定要模拟器最好好练练,还有以买个电池电量显示报警器。

网友B:
个人建议,电池还是不要用狮子,想实惠的话T牌还是不错的选择(没有打广告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想用金属齿的这个可以吗。银燕 EMAX ES9258 27g 数码金属齿舵机 替代 9257 DS520 450用

没用过,也没人给我推荐过,不好评价。

网友:
说实话,,机子的精度和装配非常重要,就我的450来说,买的是八百多元到手飞,再水不过的山寨机,到手个把月都没飞起来,每飞必炸,炸坏的配件足可以台新机,炸的我没有一点信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懒得买件修机,后来在论坛上潜水学习,按论坛上各位师傅提供的方法,将原来的坏配件重新组装,排震防抖,一步步的调试,最后机子非常平稳,对尾悬停,两块电一次成功,到现在对尾了十多块电,非常顺利,到目前没有再炸过,可想面知,八百多元的到手飞新机,其电子设备不可能很好,摇控是乐迪的,四个舵机,牌子都没有,陀螺仪是什么G200啊,在淘宝网上都搜不到,这说明电子的档次高低不是很重要,最关键是炸机后,个人的动手能力,对机的装配和调试。不学会调机,再高档的配置也是白搭。呵呵,以上关点,纯属个人意见,请各位师傅不要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电池还是不要用狮子,想实惠的话T牌还是不错的选择(没有打广告哦)

新手用狮子的够用的。因为新手只能飞四面悬停加航线,这是温柔飞用好的暴力电池不太合适,动力太猛,飞机不好控制,价钱还贵。等到3d的时候好电池的性能也已经不行了。反而还得重花钱买好电池,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电池还是不要用狮子,想实惠的话T牌还是不错的选择(没有打广告哦)

2节狮孑3S    2200    25C ,是原来买的有买块Kudian航模电池 2600mAh 3S 25C 纳米电芯 聚合物高倍率锂电池限时秒杀 80.00还没到。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一步到位,都买好点的,不要像我刚开始就自己玩,又没人指导,才5个月耗掉我一部800机的钱了

网友:
这个空机钭盘如果要上恒吉933,必须把对面侧板加工一下,因为933比较长,抵住对面机侧板了。这个空机比较结实,建议新手作起步入门练习用,开始时电子设备一般就行。

网友:
银燕舵机应该还可以,比mg90强,也比较便宜。更好的可以考虑215mg,斜盘锁尾都可以用了。空机的话v2是老款了,可以买个飞越的sport。

网友:
这年头pro都已经算老款了(09年出的),v2的空机的确很老了。斜盘顶933,陀螺顶gy650,锁尾建议powerhd 3688hb

网友:
还是应该先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