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 烧焊问题

楼主(2013-11-16):
请问下图中的焊什么焊的,不是电焊焊接的,好像也不是激光焊接,这两种焊接烧焊后拼接处都烧糊发黑,不打磨很难看,图中的没有,圆筒那个焊件焊接处非常细小,没有很大的痕迹,像一两根头发丝粗细。如果稍微打磨一下估计看不出焊。另外一个焊接就很粗糙,焊堆在一起,但是焊没有那种电焊烧糊发黑的那种颜色,相反还有些光亮,。是氩弧焊吗?图中的材料是不锈钢的,,,如果是氩弧焊焊接的请教各位,市面上卖的很小的那种几百元的氩弧焊机好用么?

网友A:
是氩弧焊,市面上800元以上的都能用,焊接质量是靠自己炼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氩弧焊,市面上800元以上的都能用,焊接质量是靠自己炼出来的

多谢前辈解答,,也看出来那个焊接技术质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