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H4机架

楼主(2013-11-16):
小弟想自己做个H4异型折叠机架 这个用玻纤还是用碳板?大概需要多少钱 需要多大多厚的材料 另外哪位大哥有图纸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大神呢?

网友A:
不懂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是什么东东

就是那个异性折叠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异性折叠机架

多潜水吧,不是一句话的事。

网友:
你做个Z四机架吧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买个架子实际一点

网友B:
第一次就用玻纤的试试看

网友:
我准备量产,请关注

网友C:
别听他们的,自己做个层板+铝方管的架子很简单很便宜,我就是走了商品碳纤维架子的弯路,现在又开始转回DIY了,你在论坛的这个版块上搜“木架子”,有各种先人留下的图纸、样机和制作过程以及飞行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听他们的,自己做个层板+铝方管的架子很简单很便宜,我就是走了商品碳纤维架子的弯路,现在又开始转回 ...

为什么很少有人用铝管做机架?纳闷~铝管的强度、可塑性比方管都要强,只是安装和固定上有弱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听他们的,自己做个层板+铝方管的架子很简单很便宜,我就是走了商品碳纤维架子的弯路,现在又开始转回 ...

+1。现在很多商品机架为了追求美观而忘记了450-550级小机架最重要的就是重量。商品机架没有下200g的,我自己做的全铝方管机架才130g。轻木机架六七十g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很少有人用铝管做机架?纳闷~铝管的强度、可塑性比方管都要强,只是安装和固定上有弱势

铝方管唯一的缺点就是质地软,不适宜做大尺寸大载重的架子,其他的全是优点:便宜!重量轻,不导震,加工容易,组装简单,需要的额外配件少能减少更多的重量。对了,铝管架子真心不耐炸,机臂小摔一下就弯了,不过好在真便宜,5块钱一根,多备几条也不肉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现在很多商品机架为了追求美观而忘记了450-550级小机架最重要的就是重量。商品机架没有下200g的,我 ...

是啊,2216级别一下的小鸡,每减100g的重量,留空时间就有一个质的飞越!多轴完全就是靠螺旋桨生拉硬拽上的天,对重量天生就敏感,比固定翼敏感得多,而且电机的效率又跟功率成反比,同样的电机,功率输出越高,效率就越低,所以对于多轴来说,减重是万年不变的关键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铝方管唯一的缺点就是质地软,不适宜做大尺寸大载重的架子,其他的全是优点:便宜!重量轻,不导震,加工 ...

用大些厚些的管啊,航空铝管重量很轻,我一直想用20MM直径,2个厚的铝管打造个弯管形的6旋翼,外观比一般的六旋翼肯定漂亮的多。由于涉及到弯管问题还没开始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大些厚些的管啊,航空铝管重量很轻,我一直想用20MM直径,2个厚的铝管打造个弯管形的6旋翼,外观比一般 ...

我刚做了一个铝管异形四轴,轴距大约550,山寨老油条上下板(1.5mm厚的玻纤板,大小跟老油条一样,但是更轻),13*13*252mm,0.8mm壁厚的铝方管,朗宇V2216KV800,乾丰1147夜光桨(垃圾桨,太软),superX飞控(飞控太重,准备换兔子2),3S 2200ACE电池,这些配置凑在一起能悬停10分钟(3.6V报警)。以前天气暖和的时候用大疆正品F450,只能悬停5、6分钟。我测试飞机的时候室外温度只有五六度的样子,如天气暖和,飞行时间肯定还能更长。
下一步准备用同样的架子上恒力4225KV610+4s 5000电池,测试强度,为挂飞狗云台做准备,我觉得只要不摔机、温柔降落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刚估算过,650的H型机架单管夹等配件都要两百多,加上碳板和碳管就要有六百多了,所以我要准备六百多大洋才能这个工程开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做了一个铝管异形四轴,轴距大约550,山寨老油条上下板(1.5mm厚的玻纤板,大小跟老油条一样,但是更 ...

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成果~

前天已经飞完了,今晚给它换4225KV610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前天已经飞完了,今晚给它换4225KV610试试。

你好,我也很认同你的说法,在考虑用铝管做异性折叠机架。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中心板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很认同你的说法,在考虑用铝管做异性折叠机架。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中心板图纸啊?

我在淘宝买的成品中心板,好像叫什么HJ还是JH异形架子吧,我只买了中心板,但他的电机布局是正方形,我重新打孔做了布局,改成了倒梯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听他们的,自己做个层板+铝方管的架子很简单很便宜,我就是走了商品碳纤维架子的弯路,现在又开始转回 ...

做机架的话 自己做中心板底板什么的 然后买点铝管什么的就可以了吗?不需要管夹什么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就用玻纤的试试看

多厚的玻纤板合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机架的话 自己做中心板底板什么的 然后买点铝管什么的就可以了吗?不需要管夹什么的了吗?

不需要管夹,螺栓固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管夹,螺栓固定即可

明白了 多谢指点 那就不可以折叠了吧?

网友:
如果你想途便宜,那就用铝方管,五金市场有的是,还便宜,虽然说铝管重量轻,但是也有缺点,对于新手,铝管不抗炸,韧性不够,建议用玻纤管过着碳纤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多谢指点 那就不可以折叠了吧?

一样可折叠,铝管一头都是用两套螺栓固定的,你只要拆掉其中的一套就行,还有一种夹紧的固定方案,只要拧松外侧的螺栓即可折叠。碳管的C扣折叠都不靠谱,那个C扣经常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可折叠,铝管一头都是用两套螺栓固定的,你只要拆掉其中的一套就行,还有一种夹紧的固定方案,只要拧 ...

晓得了 哥们多谢了

网友(2013-12-22):
我这个可以把

网友:
N年前玩过一种叫蜘蛛的异形方管四轴机架 很轻 价格1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