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炸鸡 问题 各位大侠请留步

楼主(2013-11-16):
请问,老鸟们 --旋翼头上那个刹车盘是不是, 在炸鸡的时候,反而旋翼损害大!一般都不用上的吧?
  请讲讲吧~~~感谢了~~~~~

网友A:
不影响,我一直装的。炸鸡要损失小,熄火要切的快。

网友B:
好像没这个说法吧。刹车盘和炸鸡的损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这个说法吧。刹车盘和炸鸡的损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听有人说  那个刹车盘 伤T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我一直装的。炸鸡要损失小,熄火要切的快。

我听有人说  那个刹车盘 伤T头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如果真的那么巧,炸鸡角度正好是刹车盘斜着的那就有可能伤到,但是一般炸鸡先是桨先扫到障碍物,等停转的时候桨已经把力量都消耗完了,基本上挨不到刹车盘。

网友:
不影响啊

网友:
6楼回答很好了

网友:
这个可能会伤桨夹摇臂,但是可能性很低。看个人喜好装吧。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刹车盘比较大的,炸鸡的时候桨夹拉杆脱了后摇臂会啃到刹车盘那种,就比较伤旋翼头
如果是小刹车盘,摇臂转过来咬不到,个人觉得基本上无碍

网友:
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点点缓冲。。。。

网友:
应该不会的

网友:
那个刹车盘对有副翼旋翼头的杀伤力巨大,对无副翼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有副翼桨夹臂比较短,炸机后螺距拉杆脱开,桨夹球头就会打到刹车盘上毁掉桨夹,无副翼桨夹臂比较长,可以饶过刹车盘,不会有任何干涉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