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icharger 206b的问题

楼主(2013-11-16):
今天拿到icharger 206b,发现不能正常充电。按开始充电会出现BATTERY CHECK LOW VOLTAGE,试了几组电池都是一样。
看说明书上说是:检测到电池串数小于用户设置的电池串数。请认真确认实际的电池串数。
电池串数不是会自动检测的吗?难道我的平衡口出问题了吗?

网友A:
楼主我的206也快崩贵了,,,,说明书根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206也快崩贵了,,,,说明书根本没用。。。。

呵呵,同病相怜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B:
我换几组电池试试!看看是不是你的电池平衡线接触不好脱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206也快崩贵了,,,,说明书根本没用。。。。

咋么可能没用呢?我第一次用206B充电器就是自己照着说明书上调的,也没人教我

网友C:
我的206B用了快一年啦~好的很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电池电压过低。如果平衡头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接平衡头然后选择了更高级别的电压,比如实际3S电池你选择了6S,就回出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06B用了快一年啦~好的很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电池电压过低。如果平衡头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

我试了所有的电池,2S、3S、4S和6S,都出现同样的错误提示。我是直接连在充电器上的平衡插口。
平衡头是什么?在哪里选择电池电压,不是自动识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几组电池试试!看看是不是你的电池平衡线接触不好脱焊或者接触不良

换了好多组电池,都是一样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多组电池,都是一样情况。

不行了,100块到付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所有的电池,2S、3S、4S和6S,都出现同样的错误提示。我是直接连在充电器上的平衡插口。
平衡头是 ...

平衡头就是电池的平衡插头啊。。如果不插这个只插电源头那就可以选择电池电芯数了。插上平衡头就自动识别。我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插上平衡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06B用了快一年啦~好的很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电池电压过低。如果平衡头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

六楼说的很对!

网友(2019-08-17):
你接了充电接口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