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502胶水

楼主(2013-11-16):
在电直上有很多小轴承,特别是旋翼总成上,有很多是裸露在外,只有一个小螺丝固定,比喻说平衡杆固定座上的,摇臂上的。如果螺丝没上紧(当然有的上紧了轴承又不能转动)或没上胶,在旋翼头高速旋转下很容易撒飞的,我的450有次就是因为平衡杆固定座上的螺丝没上紧,胶没上好,螺丝和轴承都撒飞了,螺丝还好配,因为都准备了备用螺丝包,但是这些小轴承真的难配,后来我就摸索着用502胶水将轴承与轴承座粘连,这样及使螺丝撒飞了,轴承也不会撒飞,省下了配找轴承的麻烦。但是在粘连轴承是要特别注意,先将轴承里上满机油,转几圈,让机油在轴承里饱和,擦干净轴承与座的接触面,点小许502胶水及可粘固,轴承上机油的主要原因是封闭轴承间隙,不让502胶水进入轴承里面将轴承粘死,造成轴承不能转动。万一502胶水点多了而造成轴承不能转动的,可用烙铁加温,将轴承下下来,用火烧轴承,加热(打火机就行),轴承及可转动,擦干净后,按上述步骤重装及可。如果以后换轴承,用烙铁加温很容易拿下来的。还有,像我的山寨机尾轴铜滑套与八抓连接外,很容易产生旷量,想了很多办法都修不好,后来用502胶水轻松搞定,一直没有再松动过。

网友:
有种胶叫轴承胶。

网友A:
502快干流动性太好,楼主可以试试指甲油,小型螺丝胶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快干流动性太好,楼主可以试试指甲油,小型螺丝胶来的

谢谢回复,我所说的用502胶水,是指永久性的粘连,除非整体坏了,才用烙铁加温搞下来,机子检修时不用动的,螺丝胶也是要用的,只能用在螺丝上,粘固轴承还是不行的,粘度不够,螺丝可能要经常上下的,轴承就不用了,粘死,防止撒飞了难的再买再配。

网友:
螺丝上使用的是中强度厌氧胶,粘接轴承用的是高强度厌氧胶。粘轴承用高强度缺氧胶,强度比502高多了。而螺丝如果打了螺丝胶是不会随便松脱的。如果松脱,可能是上胶前没有把螺丝和螺丝孔清理干净,或者螺丝胶变质。拧紧螺丝轴承转动不顺是因为没装垫圈。

网友:
尾巴的问题解决了,回去试试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

网友:
顶一下········觉得还是用轴承胶好一点············

网友:
螺丝胶好像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