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悟空飞控)异常抖动,请看视频,有往后促1秒 ...
我的飞机(悟空飞控)异常抖动,请看视频,有往后促1秒的现象,模友们帮看看!

楼主(2013-11-16):
,请注意看下列时间:20秒,23秒,29秒,35秒,47秒,1分35秒,1分41秒,2分43秒,3分07秒,3分22秒,3分35秒等等

网友A:
难道他要翻筋斗?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啊

网友B:
电机坏了两个
我的NAZA就是这样,找到那两个电机,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C:
把电机和电调线焊上试试,电调插头不靠谱。

网友B:
另外我问下,你的猴子参数是多少,我的没你稳呀

网友D:
就是电机有故障了,几个电机故障
要检查后才能确定

网友E:
這個偶發性的現象!如果真的是電機問題?共有六顆電機該如何判斷是那幾個損壞了才是重點!
總不能一次換六顆電機吧!太傷了!是否有比較好的辦法測試

网友F:
这情况太危险了

楼主:
我可以提供数据,帮我看看数据情况,该飞机总飞行时间超15小时,请留QQ邮箱
我的参数是默认值,没有调整过
以前一直正常,隔了70天从来没有动过啊,飞了2节就不敢飞了,是飞越的电机

网友G:
你的多轴突然抽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