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二代控如何设置3D油门曲线与螺距

楼主(2013-11-16):
请教各位老鸟,天地飞6二代控,设置3D油门曲线与螺距的详细方法,越详细越好,油知道的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WFLY06II 分常规油门曲线和常规螺距曲线、特技油门曲线和特技螺距曲线。
设置方法与别的机型是一样的 ...

设置玩3D油门曲线后问题出来了,打开3D开关后,飞行的时候尾巴抖动厉害,关掉3D油门飞行就正常了,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那是没有调整3D陀螺仪感度,在3D的情况下转速比较高、陀螺仪感度相对要低一点。
陀螺仪感度中也是有三种飞行模式,NOR普通 IDLE特技 HOLD锁定。
陀螺仪感度也同样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没有调整3D陀螺仪感度,在3D的情况下转速比较高、陀螺仪感度相对要低一点。
陀螺仪感度中也是有三种飞 ...

灰常谢谢,还真忘记调陀螺仪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