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S求助!急!!!!!!

楼主(2013-11-16):
本人于2013318日购买DX7S控一套,前段时间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飞,今日开控后提示LOW BATTERY,立即使用原装电源适配器充电,电源指示灯正常发亮,5小时后电源指示灯熄灭,开机后有时提示LOW BATTERY,有时的时候提示如下:
(此种情况极少出现)
初步怀疑电池坏了,立马将控和电池拿到模友家(模友使用DX8,和DX7S控电是通用当的) ,换上模友的DX8控电同样出现LOW BATTERY,又把我的控电安装在模友的DX8上面,开机提示5.1V。排除控电原因。
按住滚动键不放开机,正常出现画面
大概5秒后又出现LOW BATTERY,在Model select选项中发现Model1:UNUSABLE  MODEL如图: ,但本人没有设置过该模型,且不能删除使用滚动键立马跳过该模型。
请各位出现过这种情况的模友告知是什么原因,是否有解决方法。谢谢!不胜感激!!!
电池设置如下:

继续求教
恢复正常了  简直神奇

网友:
我记得可以设置锂电还是其他电池的,看看是不是设置成锂电了

楼主:
设置的是原装电池NIMH   报警电压4.3v

网友A:
设置成镍氢电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镍氢电池即可。

电池设置一直都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试下从别人的控里导入所有模型,看看能不能覆盖掉出问题的那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