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飞控不带WIFI对飞行有啥影响》?

楼主(2013-11-16):
买了套不带WIFI模块的X4飞控(不带P的那种),问下不带WIFI的话,对调试和飞行有啥影响?

网友A:
不带 WiFi对飞行毫无影响,但你怎么联地面站呢?飞行数据无法监测。

网友B:
电脑和手机通过WIFI来设置飞控,手机通过WIFI来控制多轴飞行,没有WIFI模块,你没办法看飞行参数及调参。

网友C(2013-12-25):
哎,X4不有COM口啊,也有232-USB线,随便一个透传的数传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