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jae 21虾子

楼主(2013-11-16):
高手看下7秒左右是什么情况,油门没松,但是速度明显下降一个档次,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楼主:
之后就一直速度上不来

网友A:
电池不行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电池在虾壳上重心高,从拉起的水花看,还可能轴的出轴高度过高,

网友C:
不懂,帮顶顺带学习

网友D:
看了6-7秒那段,看似某种阻力忽然增加了。可能是挂垃圾,也可能和轴有关。
一般情况都要回航检查清楚再跑。

网友E:
大哥 居然没回收来

网友F:
高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