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蓝岱70金属涵道 6S版本的进

楼主(2013-11-16):
蓝岱金属涵道理论测试 推理是2,4左右 不知道装机后测试推力是多少 衰减多少g   请知道的朋友说下 谢谢

网友A:
衰减多少要看你的机型,每款飞机都会不一样的。如果进气出气很畅顺也不会衰减很多。以蓝岱的F9F-8为例,装机前吹秤的确有2.4KG,装在F9F-8上后顶秤测试的结果是1.55KG。我还有个4S版的蓝岱10叶70涵道,装机前测试是2.1KG,装在米格15后吹秤测试结果是1.7KG。我用的电池是30C的,如果使用45c或60C的电池测试结果会更好一些。我的90台风使用蓝岱90 12叶涵道,装机前上测试台的结果是3.2KG(厂家数据),装在台风上衰减就很少,用顶秤测试法的结果有2.9KG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多少要看你的机型,每款飞机都会不一样的。如果进气出气很畅顺也不会衰减很多。以蓝岱的F9F-8为例, ...

台风通气口很顺畅的  呵呵 没转弯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4S电池的蓝岱衰很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风通气口很顺畅的  呵呵 没转弯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4S电池的蓝岱衰很少?

LZ误解我的意思了,衰减多少和4-6S无关,是机型的问题。因为4S我装在米格15上,米格15是直进直出很通畅,所以衰减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误解我的意思了,衰减多少和4-6S无关,是机型的问题。因为4S我装在米格15上,米格15是直进直出很通畅, ...

台风的通气口很顺畅吧  中间没拐弯的地方吧?
台风能装5200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风的通气口很顺畅吧  中间没拐弯的地方吧?
台风能装5200电池吗

我现在用的最大是5000的,5000的需要稍微扩大一下电池仓,我认为5200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换了蓝岱90金属涵道,比PNP的重了300克,所以用5000电池重心刚刚好,用5000以下的电池机头还要加配重。如果你是PNP配置的话,用5000电池则一定会头重,需要在机尾加配重才行。台风的进气的确很畅顺,没有转弯的地方,但是出气是一分为二的,稍有影响

楼主:
那你现在的起飞重量多少  推重比多少 能加你QQ吗 以后方便聊 向你请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