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们,关于pl6配电站的问题!

楼主(2013-11-16):
pl6搞回来了,配了个1000w24v的电源!接下来就是外场电站的问题了!
请问配个12v20AH的外场电行吗?主要喜欢他轻方便!自己单飞多,有6个6s1200amh的电池,20AH也够我飞半天了!你们都配了什么电站呢?推荐下!谢谢

网友:
35AH 3S 12V锂电池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是单飞多些!

网友:
12V不够吧

网友A:
试试4S A123 20AH,也就200多元。。。如果容量不够,再买一组回来,并起来就变成40AH了。。。

网友:
应该配24V 20AH才能发挥PL6的全部能力,充电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4S A123 20AH,也就200多元。。。如果容量不够,再买一组回来,并起来就变成40AH了。。。

200麻烦问下,哪有卖的给个地址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麻烦问下,哪有卖的给个地址可以不

淘宝上,65元的一片的A123 20AH多的是,找销量大的档口买就行了。。。

网友:
我刚买的12V 50A的 充满电是14.6V 我已经充了25块 2200 毫安 3S-4S 电池了。。。价格是 680包邮  外场电源还是买大些好   你要是飞1300毫安 6S 最多给你开 20A充电吧   (4个电池一起充)  这个外场电包绝对够你用

网友:
看你这外场电池包用什么组了。估计多半是A123大单体。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组5s-6s的,电压16或者19.2。容量还是20AH。这样你充电功率可以大些,总能量多了能充的组数也多些,而且在家还是可以用个电源供给PL6充这个电池包。

这里是假定楼主不需要拿这个电池包当12V电源——要是还要给别的东西供电,那就还12V。PL6只供12V真发挥不出来。
反正楼主暂时就只是想要个小电池包。有个小电池包挺好的,飞小鸡带着方便,才五六斤重,面积比ipad还小点。飞大鸡或者油鸡需要的话也可带上。

我的是5S A123软包搭配iCharger106。另外还有个大的是7s3p A123 23.2V60Ah配hyperion0720sduo3.

网友:
PL6外场充电问题让无数英雄尽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