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NAZA V2 在GPS模式下,LED 绿灯慢闪,有时红黄绿灯快闪!

楼主(2013-11-16):
新人请教!NAZA V2 在GPS模式下,LED 绿灯慢闪,有时红黄绿灯快闪!请问正常吗!!!

网友A:
红黄绿灯快闪是您才上电的时后吧!如果不是就是以下问题?

黄灯快闪~失控保护&预热  绿灯快闪~表示已记录该反航点&飞行器有晃动或传感器Bias 过大  红灯快闪~器数据错误、开启低电压保护但没连接PMU、
序列号错误、指南针工作异常)

建议还是先读熟灯号的判读,对您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B:
GPS下   正常闪灯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黄绿灯快闪是您才上电的时后吧!如果不是就是以下问题?

黄灯快闪~失控保护&预热  绿灯快闪~表示已记录 ...

跟着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B:
GPS下   正常闪灯是什么?

看下上面的示意图,有写!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如果你把所有的都调正常了,还闪典灯,那可能是你指南有问题,重新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