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动力推荐 4s还是6s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把64的涵道陆续出了,准备步入70金属涵道,现在不知道该选4s版还是6s
手头有一堆3s 2200的,6s的话可以把这堆3s利用起来,但是感觉串联后还是不保险,对电池要求也高
但是如果买4s,这堆3s电池就没用了

如果在不考虑推力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呢?另外能推荐一款蓝岱10叶以上的金属涵道吗?

网友:
蓝岱70 10叶涵道4S和6S两款涵道我都有,6S是2200KV,4S是3000KV,根据KV计算6S的转速大约是49800转,4S版本转速是45300转。实际装机后的推力是差不多的,具体用那个版本还是要看你的机型了,例如我的MIG15就装了4S版本,因为要用6S的话电池实在放不下,要改动挺大的。

网友:
70涵道配4S,90涵道配6S

网友:
4s好配重。电调也便宜

网友:
70涵道建议4S,效率费用比高些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我也准备换70金属函道,但是考虑声浪向真,想换RP的涵道,,大家说说4S电池用花牌的怎么样?,有2600毫安和3300毫安的,该选择多少毫安的好呢,真的纠结啊

网友A(2013-12-21):
2200串6s不现实,6s的90涵道会在1分钟把2200mah耗尽。您刚起飞没来的急微调呢就要降落太不现实。建议重新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串6s不现实,6s的90涵道会在1分钟把2200mah耗尽。您刚起飞没来的急微调呢就要降落太不现实。建议重新买 ...

70涵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