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PRO航拍四轴配置,这样配置是否可行?

楼主(2013-11-17):
请教GOPRO航拍四轴配置,这样配置是否可行?飞行时间大概能飞多久?

机架:   飞越 650  或者  大疆F450
飞控:   NAZA M V2 +GPS
电调:   好盈Platinum-30A-Pro OPTO
电机:   朗宇 X4110S 680KV   或者   朗宇2216
螺旋桨:1238  或者 1147
电池:   4S 5200mah
云台:   飞越gopro云台

要更好的航拍效果,是换好些的飞控还是更好的云台?主要是经费有限,两者不能兼顾。

网友:
我觉得飞控够用了

网友A:
首先要说明下,只是带狗,整机重量估计在2500克左右,按此重量选电机,选KV值。
四轴轴距最好650或是以上,这样桨好配,450太局限了。

电机最好选盘式,效率高。

桨要依电机选,你如果用680KV,最好用到14、15寸桨.

电池尽量大些,10000的也不夸张的。

给你我的配置供你参考下
电机X4110 KV400 桨15寸
机架飞越650四轴
电池6S5200
整机重2300克,飞行时间23分钟

网友:
450太小了,想挂狗台必须得用航拍脚架,装了航拍脚架和狗台图传之后,装10寸桨动力不足,11寸桨又太大导致飞行不稳。

网友B:
我用4410KV400电机,700轴距四轴,15寸桨,起飞3450G,10000MA6S电池,飞30分钟

网友:
是4110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明下,只是带狗,整机重量估计在2500克左右,按此重量选电机,选KV值。
四轴轴距最好650或是 ...

能留个QQ么 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4410KV400电机,700轴距四轴,15寸桨,起飞3450G,10000MA6S电池,飞30分钟

700轴距四轴是哪款?   能留个QQ么,  交流下

网友:
ATG650机架怎么样?

网友:
表示前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留个QQ么 交流下

4818126,一起学习啦

网友:
700轴距是自做的四轴架子

网友:
机架可以直接上6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