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做大桨平衡精准吗?

楼主(2013-11-17):
用透明胶绕几圈 平衡了 就好了?这会不会影响气流之类的?

网友A:
论坛里有如何配大桨的,不能随便乱贴的

首先要配单根桨重心,配到两桨重心一致,贴大桨两头。

再才上架配两桨平衡,贴大桨重心部分。

网友:
补充下,贴的话要贴在桨的迎风面,这样不会高速时吹掉了,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如何配大桨的,不能随便乱贴的

首先要配单根桨重心,配到两桨重心一致,贴大桨两头。

这么复杂啊!我以为弄平衡就好了,我飞的是有副翼的,不知道大桨需不需要搞的这么精准,以前飞的时候都没做过平衡的直接装上就飞 不抖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啊!我以为弄平衡就好了,我飞的是有副翼的,不知道大桨需不需要搞的这么精准,以前飞的 ...

有副翼好些,要求不是那么严,不过桨这东西是飞机最重要的运动部件,如果平衡不好,非常影响飞行效果,与有无副翼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好些,要求不是那么严,不过桨这东西是飞机最重要的运动部件,如果平衡不好,非常影响飞行效果, ...

嗯!谢谢指教!

网友:
要做 动 静 平衡

网友:
楼主这个有误导的嫌疑啊......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时候没那么多说道,只要跷跷板平了之后,再用桨夹螺丝穿过2只大桨吊起来以后重合
基本上就配平了
归根结底震动的由来是由于两桨离心力(这里可以看做是重力*力臂)不一致。
当然,配平同时保持重量一致是最理想的,但实际操作中仍是力臂平衡优先(哪怕重量不一样,重心也不一致,但重量*力臂一致,两边离心力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跷跷板活着的理由,听说过单桨飞行么?就是利用了括号这里的道理)
当然,这只是在一个合理的差异范围内,如果两桨重量差距很大,最好是避免使用了(其实在我手头的桨里,差异很大的桨往往桨型也不太对称了,不敢用)
很多人不知为何配平胶带要在迎风面开始缠着大桨贴,第一是为了保证转动时不会开胶,第二则是不破坏大桨的横向重心(我总是觉得大桨长的这个方向为纵向,宽度的方向为横向,姑且让我这么说吧)
我们知道大桨是可以在桨夹里自由转动的,纵向不平衡会拉扯单侧桨夹压迫胶圈,而横向不平会导致大桨展开的角度不一致
不过由于桨的宽度实在是太短,出厂时的横向重心差可能是比较小的,而配平时胶带贴的方向则直接影响2个方向的重心。
有时会发现就算重量+跷跷板配得很平的桨,桨型也没有大差异,可飞起来就是有双桨有震,换了对桨又好了。就有可能是我们平常忽略的横向重心有问题了

网友:
手里有个类似楼主这样的桨平衡器,量了一下螺丝间距和450大桨夹孔距相差不到1mm,这样平衡大桨就方便了,两个大桨同边安装,拉直,哪边轻就哪边桨尖贴胶带,这样胶带用量最少。

如果孔距不一致,就得重心配一样、然后重量一样。

市面上卖的这种桨平衡器桨越大孔距反而越小,真他妈弱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时候没那么多说道,只要跷跷板平了之后,再用桨夹螺丝穿过2只大桨吊起来以后重合
基本上就配平了 ...

说的很好~

网友:
平衡器和我的一样

网友:
不用配,除非很垃圾的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的时候没那么多说道,只要跷跷板平了之后,再用桨夹螺丝穿过2只大桨吊起来以后重合
基本上就配平了 ...

第一句话重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句话重合是什么意思

如此图做法(图中2桨不重合,横向未配平)

网友:
想折騰的.就搞那什麼先靜接著搞動平衡的那回事.
不想折騰或如我這類人.就直接跷跷板平衡后就行了.炸機無數一直都是這麼用法.
這跷跷板配平也可以是一支漿就能用喔..論壇里看來的.不是我用單漿飛的.
配好之后不會有震動.這我可以保證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E:
重心一样 重量一样就行

网友F:
一定要做动静平衡的,看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