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 V3508 380KV 电机用多大浆效率高

楼主(2013-11-17):
6轴轴距750 可到800
铂金30 3508 380KV
用那种浆效率高点 目前用14寸浆 单片6S 5100电池 3.6报警 最多飞18分钟 起飞重量2.6KG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整机重量,不过一点可以肯定,这么低KV值你用14寸桨一定是小了,这电机应该最好用16寸桨,如果重的话就17寸桨,效率才能起来。

我基本都是什么桨都拿来试试,看哪种效率好,实际最有说服力

网友:
呵呵,是啊,怎么算一下这个问题,再就是怎么计算飞行器的载重量

网友:
可以用15寸桨,不过最好是14寸,我的4110才用15寸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整机重量,不过一点可以肯定,这么低KV值你用14寸桨一定是小了,这电机应该最好用16寸桨 ...

二楼说的很好,可以用桨直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好,可以用桨直接测试的!

上DJI1555效率最高,其次是飞越1755,信我没错,前提是你电调要刷bl

楼主:
我用的铂金啊
今天换了1147 测试3.6报警 2.6KG 飞行时间17分钟 3.35KG 3.6报警飞行时间12分钟
晚上换1255测试 3.6报警 2.6KG 飞行时间23分钟
浆都花了好几百了 就最开始那个1455浆 没调平衡直接装机测试 悬停时间25分钟后面调了平衡 反而震动更大了 飞行时间只有18分钟了
1447木浆3.6报警 起飞重量2.6KG 飞行时间也只有18分钟
测试结果 1447 1455 1147 在我机器上面效率相差不大 反而12寸的浆效率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铂金啊
今天换了1147 测试3.6报警 2.6KG 飞行时间17分钟 3.35KG 3.6报警飞行时间12分钟
晚上换1255 ...

看来您的桨效及其它配置较为合理,留空时间也较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