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 通电不亮 怎么回事 新的

楼主(2013-11-17):
831接收机只插了电调线 插在 THRO 反复通电几次 接收机都不亮 无奈 难道坏的 我把回传模块拔了 重新插电 居然亮了 闪烁 因为我还没对频 这里就表明了 不插回传模块就亮 但是 这样就没法对频了 我把回传模块的线插上接收机 通电 又不亮了 最后得出结论 通电 接收机插了 回传天线灯不亮 拔了模块 留下线通电也不亮 把线一起拔了 通电就亮了 各位大侠 到底怎么回事啊 新的 不会就是坏的吧 我该怎么搞他

网友A:
肯定是线上的插头有问题了!你看一下插头上的线之间是不是碰到一起去了!

网友B:
呵呵,你真能折腾,我有次把那个卫星线时就把插头拔短路了,烧毁卫星一个。记住一定要掐住插头往下拔,不然就会摊上大事的。最好还是返厂检查吧

网友C:
重新对频

网友D:
跟我问题一样。求问!!!!!!!!!!!!

网友E:
楼主的接收怎么样了,晒下原因吧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插头插反了

网友G:
重新对下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