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油门杆不能自保持。

楼主(2013-11-17):
精灵2油门杆不能自保持。

网友:
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必须输入1个以上中文!乱灌水会被封号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油门杆回中之后,精灵会上下飘

网友A:
需要调参数,调了之后就OK了,我最开始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因为不需要保持,你不可需要长时间的上升或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调参数,调了之后就OK了,我最开始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应该怎样调呢?

网友:
油門要做校準!因該就可解決了

楼主:
调参后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