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骨,丁姐等高手入-----求证双电机电调接线思路

楼主(2013-11-17):
想请问你们:

我“虎1”是双电机接双电调,双电调接接收器上1,2通道是这样吧?

电调电源用的是Y线并联,这个接法对头吗?(不清楚Y线可否接电源)

电调是20A的,带动低速385应该无压力吧?

HL炮塔旋转波箱接舵机延长线插接收器上。我车取消炮俯仰及开火功能。

还没装车,就想问下是不是这个思路?另控应该怎么设置及推荐个声组。谢谢 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接收机2根电源红线去掉一根

网友:
接收机上接电调的线有一个红线,2个电调就是2根,去掉一根

网友:
我的2同型号电调就没去红线,照用不误!

网友:
控制板都是买现成的么?

网友A:
1:16的20A感觉不够,容易烧!

网友:
320A的都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6的20A感觉不够,容易烧!

385转速低希望20A可以应付地来。

网友:
我两路用一个5a的稳压模块都能胜任!!!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Y线,要么两电调的接收机线都插到接收机上,遥控器开混控

要么用V尾混控转接到遥控器上,遥控器默认

网友:
转速低扭力就会大了,电机高速转动时如果受力小发热很很少的,但是扭力大了,发热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另外:无论电机转速低,扭力大,还是齿轮减速比大,扭力大,在越过障碍是电机会发热,电机发热电路电阻就会大,电阻大,要保证转速电流就会大,所以LZ,我也推荐您用更大的电调!

网友:
天地飞的控是一个接副翼,一个接升降的,没错,然后开混控!炮塔按田宫坦克的操作接在方向舵,炮管仰俯接油门!
声组的话,论坛里用恒伟,威驰的比较多,也都是虎1的声组出名,还有其他的TS,CC的一些不推荐,只是网上看过,但没见过视频,所以不推荐其他的!

网友:
排骨高手呢咋不露面啊

网友B:
用Y线是不行的,你要把两根电调线接接收机然后,控上设置混控

网友C:
上320a电调吧。这个20a的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320a电调吧。这个20a的不行的。

爲什麽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Y线是不行的,你要把两根电调线接接收机然后,控上设置混控

Y线是用来并联两个电调的电源然后接电池的,电路是这样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Y线是用来并联两个电调的电源然后接电池的,电路是这样接吗?

有专门的y线T插,给电调供电用,可选购

网友:
我用TK系列的……不懂这种接法。

网友D:
可以搜下TigerI的帖子,他用4个20A电调改过虎1,行动系统的2个电机混控用遥控自带的混控还是加V尾混控?我的富斯FS-CT6B遥控,混控功能也不知道如何,另外声组只见过用配套电调的,最好问问做声组的人。

网友E:
接法没问题,HL自带的电调就是20A的,不爆操的话应该带的动,混控的就不知道了,照理说遥控器用V尾混控是可以的,具体怎么设置的等高手吧,381这方面比较有研究。

网友F:
天9……4个混控搞定……

网友G: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