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3-11-17):
各位大侠,小弟在这里问一下,比450小一级的练习机什么型号比较好,望告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二百五

这位大哥,不要歧视新手好吗?我是直机新手来着。

网友A:
楼上,找乐子不必较真,哑托二五零,太屎二零零或X2,B牌130X,华科尔200D03,新120D0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找乐子不必较真,哑托二五零,太屎二零零或X2,B牌130X,华科尔200D03,新120D02S

非常感谢,收益了,叩谢!

网友:
250不好伺候,完全是450的缩小版,零件太小,精度难以保证,结构复杂,操控手法要求高,修机得赌眼神……如果是0经验,有好多种1S电池的6通道小电直,简单便宜耐炸,找到感觉后450入魔,以后上多大的机就看你有多大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不要歧视新手好吗?我是直机新手来着。

他没歧视新手,二百五是指250级直升机。

网友:
直接450级,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经验判断鎻尾感度高了,此三轴没装过机为全新。
建议你加THUNDER官方群: 31701088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收了你的三轴,装机发现尾巴总是摆,锁的不好。看咋处理下?

经验判断鎻尾感度高了,此三轴没装过机为全新。
建议你加THUNDER官方群: 31701088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低了,慢慢摆动,调高了***摆动,也就是说摆不停哈

加群问吧

网友D:
250设计比较差。。。
泰世X2太贵,配件少。。。
华科尔比较坑。。。。。
FBL80、V922、MCPX之类的100小鸡应该更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没歧视新手,二百五是指250级直升机。

多谢这位大哥告知,在这里像那位大哥道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设计比较差。。。
泰世X2太贵,配件少。。。
华科尔比较坑。。。。。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