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提示“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求解 ...
pl8充电提示“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求解 高手请进

楼主(2013-11-17):
有谁知道 pl8 充电提示 :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这个是什么问题?
电池
电量低于50%吗?
我冲的是6s 1300的电池 用的 模式3 充电3.5a 放电 4.0a 一块电池 +并冲板 高手求解答 最后选择电池的时候 都会出现“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然后按俩次enter 才可以充电

网友A:
我帮你在百度翻译了一下,真够蛋疼:警告供应低于50%国防部

网友B:
电源的问题,我两个电源,一个是可以调电压的,记得那天充电了时候手痒拧了下调电压那个旋钮就出现这个情况了,不过充的时候看电流和电压又正常,换另一台电源没这个显示

网友C:
设置,supply options。

网友D:
电源类型选的蓄电池,蓄电池放电超过50%深放电就会造成硫化严重,损害电池性能,这个是警告,可以选择d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