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提示“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求解 ...
pl8充电提示“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求解 高手请进

楼主(2013-11-17):
有谁知道 pl8 充电提示 :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这个是什么问题?
电池
电量低于50%吗?
我冲的是6s 1300的
电池
用的 模式3 充电3.5a 放电 4.0a 一块电池 +并冲板 高手求解答 最后选择电池的时候 都会出现“warning supply is below 50% dod” 然后按俩次enter 才可以充电

网友A:
过放了吗?

网友B:
楼下继续解答!

网友C:
设置一下输入保护阀值,或者直接设置为电源供电(放弃再生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