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报废了,都拆了,又组了一块3s电池,,不知好不好用,,哈哈

楼主(2013-11-17):
前一段时间报废了两块电池,,拆开看了看,还有四片能用,,就再组装了一块3S电池,两片并联,其余串联。不知道好不好用,,估计不好用。。哈哈,,欢迎拍砖哈

网友:
你这电池长短不一啊,容量不一样吧?这样也能弄一起,很危险地!!!

网友A(2013-12-26):
两片容量小的并联然后在和大的串联,最好做一次放电测试,看看是2片并联小的容量大还是大的容量大,小的容量大的话要兼顾大块电池的电压,否则会过放电,安装常规算,两片小电池并联的话内阻会变小,相当于放电c数会有提升,要考研大块电池性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片容量小的并联然后在和大的串联,最好做一次放电测试,看看是2片并联小的容量大还是大的容量大,小的容量 ...

好专业的解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