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制作的两轴实验模型

楼主(2013-11-17):
这个两轴有点像鱼鹰,估计不好飞,飞控采用KK。三个舵机。正在做配重。

网友:
予祝试飞成功!

网友A:
有创意,复杂的转翼问题变成碳纤杆的转动。

网友:
期待  老是想弄v22  但是一直琢磨不通切换的问题。。。。   像楼主学习

网友:
祝首飞成功

网友:
结构简单利索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实用了

网友:
预祝成功!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复杂的转翼问题变成碳纤杆的转动。

内行高手仅从照片一眼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正所谓“内行看门道”

楼主:
谢谢大家,刚在室内小试了一下,起飞离地后较难控制,因为两轴在前后方向靠舵机调节,反应较慢,但还是是离地飞了一会,还可以飞,难怪美军鱼鹰多有失事,连计算机都很难控制。看到飞场试飞如何吧。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呀,看似简单但介决了大问题。佩服。

网友:
看来这个机型需要改进。
不过做的确很精致呀,王老师的敢做精神很值得学习。

网友:
赞赏,祝飞得更好

网友B:
求具体结构,此图看不清,电机座不能独立动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具体结构,此图看不清,电机座不能独立动作的吗?

为了减轻重量,我采用了碳纤管固定在机翼上,采用了三点固定,即中间和两端,然后用细的碳纤管穿过固定碳纤管。固定的碳纤管采用内径4mm,固定电机座的碳纤管采用两根外径3.9mm碳纤管,靠近中心安装两只摇臂与两个舵机连接,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转动。因为我采用的是KT板粘接后无法拍照,因此无法发送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减轻重量,我采用了碳纤管固定在机翼上,采用了三点固定,即中间和两端,然后用细的碳纤管穿过固定碳 ...

悬停时,据说很难克服前自后钟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时,据说很难克服前自后钟摆,是吗?

是的,非常难克服前后摆动,不但摆动而且会向前后翻滚,(主要向后翻滚),而且配重非常重要一定要在两个电机下方。我也正在改进准备重新再做一架,在试飞过程中我发现我做的这架重心偏上,非常难飞,所以重心尽量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常难克服前后摆动,不但摆动而且会向前后翻滚,(主要向后翻滚),而且配重非常重要一定要在两个 ...

所以V22还是相当于两台串在一起的直升机。
而且我觉得你的设计有很多好地方,也有一个潜在隐患,在电机倾转至一半时,风会在机翼凹口后翼面形成扰流,就是不知道干拢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V22还是相当于两台串在一起的直升机。
而且我觉得你的设计有很多好地方,也有一个潜在隐患,在电机倾 ...

目前还没有发现干扰,也许还没有高速飞行的原因,因为舵机转角的原因,我还在考虑舵机的初始位置,目前是向上,因为在飞行时电机还不能达到水平位置,所以无法高速飞行,因为在电机转为水平时,方向控制就变为横滚,而副翼控制则变为方向控制,所以这需要很好的控制技术和思路,而且还要考虑KK飞控板的影响,不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发现干扰,也许还没有高速飞行的原因,因为舵机转角的原因,我还在考虑舵机的初始位置,目前是 ...

我觉得要分开两段控制,好像可以同开关切换,但我没做过,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要分开两段控制,好像可以同开关切换,但我没做过,不好说。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