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帖

楼主(2013-11-17):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飞机 震动和三轴无关系吧。震动也不会是三轴引起的吧。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感度问题或固定问题。。。
回复3楼:震动与三轴之间有关系。。。三轴不会引起震动,但会引起抖动。。。

网友C:
飞机震动跟陀螺仪有什么关系

网友D:
会不会是副翼和升降舵的感度大了啊?

网友E:
拆了大桨用SBAR测下震动值看看么,这个一般跟三轴没多大关系,4000+的震动太高了

网友E:
换个K8上去看下么 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F:
你看看机身狂抖的时候,是不是十字盘在乱抖? 这陀螺我也在用,我的没出现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