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什么时候更换X3大齿?

楼主(2013-11-17):
亲爱的GAUI,

目前X3大齿太硬,斜齿飞起来噪音比人家直齿声音还大。

X3日趋完美。 什么时候把大齿材料改进下,降低噪音吧。

最好做成红色的,和X4 X5配套。

网友:
lz说的大实话,噪音真的受不了

网友:
期待改进大齿盘

网友:
最近我们有调整了马达齿的设计,如果确定了材质,噪音应该会下降许多

楼主:
推出钢齿,又调整马达齿设计,为什么不改变大齿?

原来的铝齿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很简单就是大齿材料用错了。
其实起落架材料也用错了,没弹性,硬的很,我曾经Auto落地重了点就裂了一个,现在已经换成JR450的。
我看出来X3整机用的是一种塑料,生产起来方便嘛。

大齿做这么硬的,炸机大齿不扫,别的东西可能会坏啊。
亲爱的GAUI,请改下大齿吧。

(顺带把皮传改装件也一起设计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出钢齿,又调整马达齿设计,为什么不改变大齿?

原来的铝齿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很简单就是大齿材料用错 ...

如果能够保持大齿的强度,又能够减少磨耗不是更好吗。

当然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进行,总之降低磨耗是第一要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保持大齿的强度,又能够减少磨耗不是更好吗。

当然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进行,总之降低磨耗是第 ...

首先谢谢Gaui积极的回复,
如果从降低磨耗角度去看,我觉得现在那个大齿就是"罪魁“

同样一个Gaui铝齿,放Align450上配合Align的白大齿,不用上油54个电池后也不见什么磨损。
放在X3上,上油飞12个电池就能到处都是铝粉混油脏兮兮,马达看出磨细很多。

说明现在大齿的设计不能降低磨耗。

其实现实中我估计没有几个人的大齿一直用到自然磨损殆尽,大部分都是半途炸掉了。

而且不是硬就耐磨,JR 450上大齿很软,200以上电池了,看上去还是新的一样。

X3有许多亮点,个子大,机头也比JR的DFC好,但是就被这个大齿搞的,每次都是板凳队员备用机。

网友:
X5, X4II , X3 第一手買回家,總是不可馬上飛
一定有炸機報告出現,再開始跟進
這些不應該發生的問題總是出現
只是一些好基本設計問題!
terrible!

网友:
说的很中肯,X3基本完美,大齿盘和脚架材质再改善下就最好了。

网友:
材质虽然硬,但是炸鸡了肯定还是要扫的,而且还容易损伤别的部件。
强烈建议推出普通塑料材质的,炸鸡的时候能够卸力,保护别的部件。
现在副厂的大齿挺好的,暴力3D无问题,炸鸡的时候能够卸力,我们普通玩家熄火切的没那么快的啊。

网友:
貌似不是大齿的原因吧。我的感觉是小齿盘和尾齿的噪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