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舰载垂直起降无人机(概念机)

楼主(2013-11-17):
大家好这是我的设想方案,我为056舰设计的新型概念舰载无人机http://uav.81tech.com/huodong/show.php?itemid=135,具体介绍请点击这个网址,欢迎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请问垂起时如何保持控制姿态?

网友B:
请问这样的机翼在舰载机中有何优势与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垂起时如何保持控制姿态?

共轴联翼垂直起降无人机是我设想的一个方案。上图是我制作的一个小比例模型来解说。该机采用前掠翼和后掠翼联在一起,联翼拥有升阻比大和结构稳定的优点;前掠翼和后掠翼的下翻角是一样大的,下翻角可以让四个翼尖作为起降支点和增加飞机纵向的稳定性;在前掠翼的翼尖加装了向下的翼稍,这样有三个作用。1克服翼尖的诱导阻力,2起到支点的作用,3弥补联翼结构形成的位差;中部形成一个菱形,对角线是发动机安装的地方。通过这个对角线与下翻角形成一个A型,让飞机的结构更稳定;在菱形的中心安装发动机,发动机采用共轴的正反桨叶,这样可以克服反扭力,让飞行的时候更稳定;在机头加装多合一吊舱和航电设备;共轴起降时,拉力点是靠机身前部,克服机身前部的重量;起降时发动机产生向上的拉力,到预定的高度时旋转机构让发动机向前偏转,升降舵面在陀螺仪的控制下进行姿态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的机翼在舰载机中有何优势与不足?

优势就是可以在大多数舰艇上都可以起降,不用火箭助推,伞降回收。好维护,增加续航能力。不足之处就是不能大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

哪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垂起时如何保持控制姿态?

四个翼尖的副翼当双副翼用,中间的当倒V尾。

网友D:
中看不中用,反扭力怎么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看不中用,反扭力怎么抵消》?

反扭用共轴可以抵消,我都说明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优势就是可以在大多数舰艇上都可以起降,不用火箭助推,伞降回收。好维护,增加续航能力。不足之处就是不 ...

伞回收在陆地是可能的。在海面回收是不可能的。
1)降落伞的定点不精确,在落海后要舰艇追着捞太麻烦,太费时。
2)海面上气流的切变开伞后会不知所踪。
3)海流的流速和海浪及涌的变化,会打捞不着。如果再启动舰载直升机去捞。那这个飞行器的飞行费效比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扭用共轴可以抵消,我都说明了。

嗯。电机轴向可以转动90度平飞就好了

网友F:
上舰艇的首条必须要能折叠,你这个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伞回收在陆地是可能的。在海面回收是不可能的。
1)降落伞的定点不精确,在落海后要舰艇追着捞太麻烦,太 ...

谢谢老兄,我嘴比较笨。谢谢帮忙解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我嘴比较笨。谢谢帮忙解释。

他说的应该是无人机

网友:
不明觉厉。。。。虽然不懂。。但看到LZ的设计感觉这飞机很厉害。。就是有点丑而已。。不过嘛。实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舰艇的首条必须要能折叠,你这个太占地方。

恩恩,这是个问题,谢谢提醒。但是做小型的还可以,侦查那类的。针对小没有设立机库的军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说的应该是无人机

是的,小型的侦查无人机。

网友:
在没有实际样品的情况下,我持怀疑态度,从图纸到实物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楼主:
恩恩,其实这个方案挺冒进的,验证时肯定很困难。这个我只是设想的。不过我还有成熟的方案,下学期做实物给你们看。

网友:
有想法就是好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建议除了飞行器方面的知识以外还要接触些航海方面的知识。舰艇在海上航行一般小一点的飞行器都需要增加辅助起飞和助降设备。否则动力小的飞行器根本离不开也落不下。简单一点的解释,如果海面风力三级,每秒5.4米。舰艇以20节的速度顶风航行(1.852X20=37.4km/h)扣除逆风的风速。设想一下起飞的动力需要多少。还有舰艇的摇摆度除了左右还有前后的摆度。对你的设计都是一种挑战。
舰艇上的警戒或者航行雷达最普通的也能够看到40海里。这既需要你有前出到40海里以外的单航程。
或者高于桅杆几倍的高度而长航时飞行。
光是自身动力的能耗还需要观侦设备的电力供应。

你正在开始进行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想法就是好的。建议除了飞行器方面的知识以外还要接触些航海方面的知识。舰艇在海上航行一般小一点的飞行 ...

恩恩,谢谢,我对真实的海上航行没接触过。你是从事这方面的吧,看你挺专业的。的确得知道航海的情况才对我有帮助。我会努力的。

网友H:
没有起落架!用翼尖来做支架?飞机在舰船上起降所受的力是平时陆地上的四倍!在这样的力量下,请问你的飞机什么材料制作的?就算不断裂,长期这样不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起落架!用翼尖来做支架?飞机在舰船上起降所受的力是平时陆地上的四倍!在这样的力量下,请问你的飞机 ...

谢谢提示,机身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也不长久,会考虑在四的翼尖加合理的减震装置的。

网友I:
楼主QQ多少,想和你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QQ多少,想和你交流一下

你把你的QQ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你的QQ给我吧。

我的Q   49 59 01 98 0

网友:
楼主有创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