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干电池真坑爹,所以把控的电源改成这样!!哈哈大侠唔喷啊.....

楼主(2013-11-17):
昨天控的电池没电啦,就去买了一排,结果还不到一小时指示灯就在闪,MMMD!本来又想去买的觉得这样划不来哦,就回去翻箱倒柜找到以前一时兴起买的2600毫安的手机电池充电宝,电压5V的.跟控需要的电压差不多,应该可以带动的,忙活啦半个小时再不破坏原控的基础上改成这样,在上面用DIY手钻钻个孔穿电线,虽然不太美观,但是电池充电方便,也可以随时换成干电池来玩!!哈哈,今天玩啦快2个小时.还没开始闪第二个灯,看来控也不是很耗电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没看明白是解决了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C:
充电宝...楼主玩车时一激动,线掉了就惨了

网友D:
车控线掉了也不太严重
只要不是油车

网友:
啥控啊还用干电池

网友E:
控电可以使用干电池,但要求必须是合格的碱性电池,也可以说单节重量不小于23g才行。即使这样控电使用干电池也不经济,最好使用镍氢或锂电池,这样除了经济性好之外,放电时间是有规律的,能很好的撑握控的工作时间。比如2000mAh的镍氢或锂电池,可以让标准的控工作6-8小时,这对于飞手来讲是非常有益处的。。

网友:
我觉得 干电池 会慢慢的被淘汰, 一次性的,又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真不如去买几个 镍氢充电的,花不了几个钱,还能用几年,,,

网友:
那些电池 只有几百毫安的   还是买点容量大的 充电电池把

网友F:
废物利用也好。
话说控改锂电都是十七八个小时续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废物利用也好。
话说控改锂电都是十七八个小时续航没问题。

嗯.这样节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电可以使用干电池,但要求必须是合格的碱性电池,也可以说单节重量不小于23g才行。即使这样控电使用干电池 ...

主要是经济问题,呵呵..然后自己看也可以掌握放电时间是必须的...要不会车毁人伤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控线掉了也不太严重
只要不是油车

但是掉线很危险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楼主玩车时一激动,线掉了就惨了

粘接结实点 ...呵呵  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解决了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解决了电池的问题啊...用这个充电宝电池玩个十个小时问题不大...另外充电也方便呢....外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说白啦就是想省点买电池的钱,利用手机充电宝代替干电池或者充电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经济问题,呵呵..然后自己看也可以掌握放电时间是必须的...要不会车毁人伤的  哈哈

用锂电池做控电比较经济,且放电很有规律,但多数控使用锂电池要加降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锂电池做控电比较经济,且放电很有规律,但多数控使用锂电池要加降压线。

这个还真不懂啊....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懂啊....可以说详细点吗?谢谢哦

降压线实际上是在电池回路中串一个二极管,由于PN结之间有一个电压降,串在电路里有降压件用。硅二极管PN结之间的压降是0.7V,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二极管的个数。

网友:
还用干电池?

网友G(2013-12-24):
还不如买个充电套餐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