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问题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3-11-17):
亲们,新手练习凤凰模拟器,选择什么机型最好?

网友A:
那要看你喜欢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网友:
随便飞反正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喜欢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直升机啊。。。。。。。。。。。。。

网友B:
一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机型,二是看你准备入手什么机型,固定翼入门要容易些,但是要求有足够起飞和降落的场地,直升飞机入门难度大,但场地要求不严,十来平方的空场就行,目标自己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机型,二是看你准备入手什么机型,固定翼入门要容易些,但是要求有足够起飞和降落的场地 ...

要是我以接着入450无副翼呢?

网友C:
新手练习模拟器选择大的机比较好飞,建议选择亚拓600或700,熟悉后再选择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我以接着入450无副翼呢?

我的是450有副翼,无副翼没飞过,但是在网上看过一些贴子,反应说有无副翼的手感都差不多,我想难度也可能差不多,只是有副翼的机械件(只是指旋翼头)较为复杂,但电子件调试要简单些,无副翼的相反,机械件简单而电子设备难调点,电直的好坏关键是自己要学会操控和调试。

网友D:
模拟器首先选电直(一无油烟干扰,二声音轻脆),为何选亚拓700E(大机空中好观察姿态,飞远了好救回来练技术,且此机性能非常强悍)!

模拟器就是练舵面反应的,与你将来真机上什么没太大关系,真机手感与模拟器相差很大的!

综合起来最佳选择目前就只有亚拓700E了~~~

网友:
我是yt450 logo500

网友:
亚拓550 和450的手感接近

网友:
看玩什么机

网友:
一般我都是玩YT550

网友:
新手入魔450无副翼还是可以的!前题是先把模拟器练扎实了!450无副翼的比有副翼的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首先选电直(一无油烟干扰,二声音轻脆),为何选亚拓700E(大机空中好观察姿态,飞远了好救回来练技 ...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练习模拟器选择大的机比较好飞,建议选择亚拓600或700,熟悉后再选择450。

我认可这个观点。既然是模拟器,先选大一些的机型练习,会好飞得多。练习一段时间,再换成450,接近真机手感。

网友:
自己喜欢呗

网友:
先练模拟器

网友E:
你自己飞450 模拟器就用450练就是了
简单来说,模拟器里的飞机比现实中 要“轻”这么理解就行了。
其他舵量什么的都是差不多的。主要是条件反射。先四面悬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