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H3的一个问题!视频已经上传。。。。

楼主(2013-11-17):
      入GH3有一段时间了    最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使用问题。。。载机为8轴。。震动非常小。。。拍摄过程中   悬停爬升   慢速运动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只要达到5米每秒的运动速度以上就会出现波浪    也就是果冻。。。速度越快越明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云台的问题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还有   云台的摇杆分辨率感觉和Z15N差很多。。Z轴用起很不舒服。。没有云台坐标显示也是个麻烦。。。不知道DJI什么时候能完善。。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遇到问题???DJI的技术也不出来说一句。。。

网友:
GH2云台的功能好多GH3都没有

楼主:
不知道这次DJI是怎么回事。。云台技术应该很成熟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解。。。

网友A:
你好,方便把你果冻的视频发出来看一下吗?

楼主:
我上传!!!麻烦你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已阅,顶顶更健康。

楼主:
视频已经上传。。。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方便把你果冻的视频发出来看一下吗?

视频已经发上来了。。。麻烦你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我所知道的,基本用DIY机架,都有这种情况,无风悬停没问题,一吃风或航线就果冻,但是用S800EVO的,少有这情况,我的也是这样,所以现在换了S800作载机,在这感谢一下DJI免费给我一套减震套,还没来得急测试,等周末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意思是必须要用EVO?

网友:
你的相机内存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啥机架????
是太震了吧。

或者是相机快门设的太高了。

楼主:
能请教一下GH3的最佳快门和光圈吗?机架震动非常小!这点我还是做得比较可以的!悬停  爬升   降落   慢速航线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高速就波浪了!

网友:
如果是机架的震动非常小,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云台的重心不合适,自激了

网友:
分析问题不能单看一个视频。 需要看机架的照片。用 另外一个摄像头拍云台就比较好找了。 配合IOSD的数据就更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

不同的重量  云台的重量不一样  减震球的受压情况不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飞机的负载变了 可能飞机的振动情况变了。

减震球对于高频的过滤情况也变了 我们是在s800 EVO的下面完成的整套系统。所以我们建议您选用我们的载机。

其他飞行器还是需要调试的,建议您给云台与飞机之间做一层减震。

网友:
不能光靠云台的那点减震球来滤掉所有的震动,机架的震动也不能自认为很小,我觉得你应该在机架到云台减震球之间的震动找问题。其实看到很多人都在自己做飞机,说实话,自己装个飞机很容易就能飞上天,但细节最关键,尤其是震动。